典型车载功放电路及维修指南文章 已经找到了

楼主(2019-06-09):
已经找到了,贴出来,方便别人参考

网友:
怎么个意思?图的下边是个电源变换器,把12V变成所需电压,上面是个功放。从原理上说只要有了变换器,哪种功放都可以工作。

网友A:
你的发的图已经很清楚了,典型车载低音炮都用这电路,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的图已经很清楚了,典型车载低音炮都用这电路,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

之前只找到那张拍摄的图片,后来我又找到电路图了,我重新编辑了贴子,不知怎么没刷新过来

网友B:
太好了,正想做个12伏升压电源,可是这个变压器怎么确定匝数啊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正想做个12伏升压电源,可是这个变压器怎么确定匝数啊

你要做的电源功率多大?己有磁芯尺寸若何?升至多少伏?用什么主振IC,什么场管?我或许可找到些经验数据

而一楼的图,电源输出正负32V.功率约100w强.

要说明的是 ; 一楼的图是单声道标准汽车功放图.但提到其中一档可作低音炮.而全世界的标准车机图都是有这种选择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的电源功率多大?己有磁芯尺寸若何?升至多少伏?用什么主振IC,什么场管?我或许可找到些经验数 ...

版主解释很全面,这的确是单声道功放,开关主要是选择全频还是低频工作模式,这个电路主要还是工作在低频段,采用典型的OCL放大
这个功放主要是补市面上中低配车子的车载音响的低音不足,中音和高音还是用原车喇叭,用这个功放来加强低音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解释很全面,这的确是单声道功放,开关主要是选择全频还是低频工作模式,这个电路主要还是工作在低频 ...

还不够全面的,各国的车功放都是平直/高通/低通三档.这与国内习惯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的电源功率多大?己有磁芯尺寸若何?升至多少伏?用什么主振IC,什么场管?我或许可找到些经验数 ...

回复版主,我想做12伏升压到正负45伏,功率200瓦左右,手里有494芯片,场管三极管都有,有几个5伏200瓦LED开关电源可拆,磁芯数据如下:

网友D:
你的这个只是汽车低音炮的功放电路,全频的汽车功放电路不完全是这样的,大功率的汽车功放,是四路的,可接成双路的BTL电路。还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功率比你的这个标准低音炮电路要复杂得多,你的这个机芯的标准线路板我做了无数个,现在还有几十个,当初的成品包括外壳只卖四十几元。而一个标准的汽车功放一般都是上千元,进口的可能需要几千元。而有的假冒伪劣汽车功放,里面不升压,只是一只集成电路两路或四路BTL功放,这种功放千万别买,由于公用电源,经常会产生不易排除的杂音,而且功率偏小,和高级的汽车机功率一样。

网友:
资料不错,就是没有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只是汽车低音炮的功放电路,全频的汽车功放电路不完全是这样的,大功率的汽车功放,是四路的,可接 ...

我有点蒙圈了呢,我之前发贴也是求汽车低音炮的电路,已表明是低音,然后我找到了图,顺手贴上来了,标题就改为''已经找到了'',可现在标题怎么变成了典型的车载功放电路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蒙圈了呢,我之前发贴也是求汽车低音炮的电路,已表明是低音,然后我找到了图,顺手贴上来了,标题 ...

这是本版版主为了有这方面须要找读此贴的网友提供方便替你改的,免得贴与人互猜,降低你贴的点击率

虽然你要找的,文章也写的是低音炮电路,但实际这是通用电路.低音炮专门电路当今己清一色使用D类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版主,我想做12伏升压到正负45伏,功率200瓦左右,手里有494芯片,场管三极管都有,有几个5伏200瓦LE ...

你拆开关电源变压器时应数一下数据,那是最准不过的.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FSCQ1565RTYDTU.html

如果用这链接的数据也可以〔指每圈/伏数〕

网友E(2022-05-24):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只是汽车低音炮的功放电路,全频的汽车功放电路不完全是这样的,大功率的汽车功放,是四路的,可接 ...

您好,您有没有时间帮忙修一个4通道的汽车功放?有两个通道声音小。汽车泡过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您有没有时间帮忙修一个4通道的汽车功放?有两个通道声音小。汽车泡过水,

你在哪个城市,如同一地区可以,再远不够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个城市,如同一地区可以,再远不够邮费。

若你有从前的剩货寄给他,就减去一次运费,比他来回寄二次化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蒙圈了呢,我之前发贴也是求汽车低音炮的电路,已表明是低音,然后我找到了图,顺手贴上来了,标题 ...

题目是我替你改的,因为你找到的电路,有一个双掷开关,包含了[平直]和[低通]两个模式。己超出你

的要求,所以要让看贴矿友知道,故按图纸改了贴名。使矿友得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个城市,如同一地区可以,再远不够邮费。

我在广东广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广东广州。

这种低音炮大都是广东生产的,可买一个同款的炮心,换个新的。

网友F:
请教:rem端是控制什么的?接哪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rem端是控制什么的?接哪里?

我理解为远端控制端,需要接V+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理解为远端控制端,需要接V+才能工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