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22和7368集成电路哪个更好?

楼主(2019-06-10):
应用在3V的便携收音机上哪个更优。
我看坛里的朋友音频放大一般都用2822。德生喜欢用7368。网上没查到相关介绍,请懂的老师介绍一下两个芯片。谢谢。

网友:
我DIY还在用经典的LM386。便携收音机上木耳朵听差不多。

网友:
TDA2822是意法半导体(ST)开发的双通道单片功率放大集成电路,通常在袖珍式盒式放音机(WALKMAN)、收录机和多媒体有源音箱中作音频放大器。具有电路简单、音质好、电压范围宽1.5V~15V等特点,推荐3V~6V供电,双声道,可以BTL。
TA7368是单列9脚,单声道,电源都有适应范围2~10V,但是一般推荐使用6V。
就小型化来说(贴片可以做得更薄),就低电压供电来说(比如两节电池),考虑双声道的话,只有TDA2822了。
用途不同,选择不一样。

网友:
我还是喜欢TDA1308,楼主可以试试,论音质肯定比2822好多,以前拆CD机很多都用这个片片,价格反正也差不多。

网友:
2822的特点就是特别便宜,0.2元左右一只,而且还是双声道的。
2822的缺点是容易高频自激,外部的消振电容是必不可少的。
2822的输入偏置电阻是外置的,如果你使用大电阻,输入阻抗就很高,可达1M甚至更高,如果做收音机的话,这个特点是个优势,可以减轻前级检波器的负载。
2822的缺省增益比较高,在2822的反相端串入一个电阻,可以增大内部的负反馈,降低增益,有利于改善音质,降低噪声。
不建议用2822组成BTL来使用。根据测试,BTL模式失真比较明显,至少对于廉价的是这样。

网友:
都是能响的廉价电路,谈不上性能,TDA2822便宜啊!

网友:
用途不同,选择不一样。
用数字功放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