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动态宽频响收音机低端轻微啸叫,求诊断

楼主(2019-06-10):
某宝上买的套件,回来装上,按照无线电文章说的调整各三极管工作点,用扫频仪调整中周,扫频仪增益调到-60、-50、-40dB(对应的电平0.3mv,1mv,3mv),宽窄带如下图,基本上完美达到了文章要求。通调,收音基本正常,但是频率低端有轻微啸叫,另外同时组装的3p5套件正常无啸叫。
1、把天线磁棒远离检波电路,啸叫减轻,但是在电台低端频率两边还有;
2、把三极管换成3dg6,放大系数选80-130,啸叫不变;
3、调小第一中频三极管电流,啸叫不变;
4、把地线做了稍微调整,啸叫不变;
5、把可变电容拆下远离电路板,啸叫不变;
6、没招了。。。

电路板

电路板

网友:
中放级增加“中和电容”试试,容量选2~3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只有割了试试了再割~

等发现问题了PCB就割的稀烂了~

这个板子先天不足,糟蹋了这么好的电路,特别是中频曲线是我调过的收音机里面调到的最好的。
这几天试验一个双栅管高放加二极管环形混频电路,有点眉目了就重新画板,把这个板子搬过去。

楼主:
请各位老师们诊断诊断,实在是没招了。

网友B:
你这板子有颗电解没装啊

网友C:
我想把中放独立一块板,全部屏蔽起来,应该会得到改善的。

网友D:
把BG7(3CG201A)拆掉试试。这一级提供高放级的AGC控制,但使用独立的中频放大器,副作用可能很大。

网友E:
把R23的电阻值加大试试,估计要到5K以外才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有颗电解没装啊

装了,再背面并有3颗1uf的贴片电容,摸这个电容啸声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BG7(3CG201A)拆掉试试。这一级提供高放级的AGC控制,但使用独立的中频放大器,副作用可能很大。

原来有段时间我把BG7的c极断开,一点改善没有。

网友:
你把增益调小一点

网友F:
看到了,用了大量昂贵的云母。

一不做二不休,建议把板上的瓷片电容全部换更“贵‘的电容。也许啸声就会消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R23的电阻值加大试试,估计要到5K以外才能有效。

刚换成5.6k的了,现在佛山雷雨天,听不出有没有改善。
我原来也一直怀疑1500p的电容下了,计算下来都在音频范围外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了,用了大量昂贵的云母。

一不做二不休,建议把板上的瓷片电容全部换更“贵‘的电容。也 ...

只是把宽窄带和滤波瓷片电容换了,瓷片太不靠谱,容量和羽毛一样,飘的厉害。

楼主:
把中方1的增益调小,没有变化。中方2是共射共集电路,前后管电流互相影响,把电流调到2和1.2ma就没有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把中放独立一块板,全部屏蔽起来,应该会得到改善的。

过几天不忙了我重新设计一个板子看看,allegro也是好久没用用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有段时间我把BG7的c极断开,一点改善没有。

如果任何方法都搞不定,那就可能是线路板的布线问题了。特别是公共地线的布设不良,会产生各种串扰、自激。

网友G:
建议震荡管单独给偏置,在附近加2个偏置电阻1个电容,防止震荡与混频相互交联。过去元器件贵,现在都白菜价了还省那么几个元件?

网友G:
另外,双连接地的那根蓝线接到震荡线圈附近接地点比较好。

网友H:
从第一幅图上看,磁性天线靠中放末级太近(正处在检波级的上方),此处中频信号最强,磁性天线感应到中频信号,肯定会啸叫。
可试试以下方法:
1,把磁性天线移到电路板左边(图 1的左上角)用高支架支起磁棒,像台式机那样。旋转磁棒的方向至啸叫最小。
2,在中放末级和检波部分用屏蔽罩屏蔽。
3。频率低端要仔细统调,准确跟踪。当低端谐振频率调的太低,靠近中频频率时,就会发生啸叫。你可在啸叫处把磁棒线圈往磁棒端部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任何方法都搞不定,那就可能是线路板的布线问题了。特别是公共地线的布设不良,会产生各种串扰、自激 ...

我也怀疑,摸检波原件呲呲声音明显加重,换到窄带都是啸叫声,今天重新做PCB准备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震荡管单独给偏置,在附近加2个偏置电阻1个电容,防止震荡与混频相互交联。过去元器件贵,现在都白菜价 ...

说的是,准备重新做个p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双连接地的那根蓝线接到震荡线圈附近接地点比较好。

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第一幅图上看,磁性天线靠中放末级太近(正处在检波级的上方),此处中频信号最强,磁性天线感应到中频信 ...

左侧是检波,天线下方是高放混频位置。
原来套件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天线线圈,把线圈端头移出磁棒大约5-10mm确实不啸叫,但是线圈悬空也不是个办法,我又按文章参数重新绕制了线圈,就一直啸叫,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类似的现象,我也多次遇上过。
从理论上讲,自激啸叫出在某一频段,而又排除检波倍频的影响,故障就多 ...

这个办法也试过,现在震荡峰峰值约300mv,加大c极电阻把震荡幅度减少到几十mv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摸检波原件呲呲声音明显加重,换到窄带都是啸叫声,今天重新做PCB准备搬板。

看来故障与末级检波器有关。
我们知道,通过检波二极管的电流是脉冲电流,含有丰富的谐波分量。
如果与检波二极管相联的中周是高Q回路,那么通过二极管的脉冲电流在中周中产生的谐波电压和谐波功率就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看原电路的设计,末级中周是全部接入,而且与之相联的检波器的负载电阻不大,只有10K左右,折算到中周两端相当于5K的负载,这使得末级回路的有载Q值很低,在中周中产生大量的谐波电压和谐波功率辐射。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把末级中周按抽头方式接入,接入比取1/4,应该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中方1的增益调小,没有变化。中方2是共射共集电路,前后管电流互相影响,把电流调到2和1.2ma就 ...

你把天线换个位置试 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准备重新做个pcb。

不用重做PCB,只要在原板上用刀切断一点铜箔,再焊上电阻、电容就可以(可暂时焊反面),定型后再打几个小孔把电阻、电容放到正面。

网友:
我也焊成了这块板子,现目前是无声。
测量本振幅度大概有450mv,但本振信号到了混频管BG2的发射极只有200多mv且负半周削顶失真
请问楼主各级偏置电流调的多少,我在无线电杂志上硬是没找着,问卖家他也不说。

网友J:
把1500p滤波电容直接焊在检波二极管2AP10负极,并最近接地,可以试试

网友K:
第一中频中周或第二中频中周加一个阻尼电阻试试,100K.我组装的收音机就在低端频段电台的两边有轻微鸟叫,加装阻尼电阻好了。

网友:
本坛严禁全表情发贴,请今后注意。谢谢。

网友: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高频机震,可以参照60-70年代的收音机中放电路加的消震电容,和32楼说的阻尼电阻来消除。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左侧是检波,天线下方是高放混频位置。
原来套件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天线线圈,把线圈端头移出磁棒大约5- ...

既然天线线圈,移出磁棒不叫,就把小线圈,对调试试,看看是不是同名端问题。

楼主:
我也焊成了这块板子,现目前是无声。
测量本振幅度大概有450mv,但本振信号到了混频管BG2的发射极只有200 ...

这两天出差,凭记忆说.无声的话,如果元件焊接正确,那就是电流调整的问题.整个板上就两个可调整电阻,把可调电阻旁边的200欧姆电阻电压调到0.666V,680欧姆电阻电压调到1.25V.一般就可以了.
高放电流0.7am,混频0.18am,本振0.6am,第一中方1.8am,第二中放npn管2am,pnp管1.2am.agc放大管2.2am.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也焊成了这块板子,现目前是无声。
测量本振幅度大概有450mv,但本振信号到了混频管BG2的发射极只有200  ...

今天按照网上说的调试方法 把200欧姆两端调到了0.46V,680欧姆两端调到了1.25V,喇叭里有很小丝丝声,旋转可变电容,能听见一两个啸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按照网上说的调试方法 把200欧姆两端调到了0.46V,680欧姆两端调到了1.25V,喇叭里有很小丝丝声,旋转 ...

200欧姆电阻压降0.46V是不够的,这样会导致BG6的eb间电压过高,电流全部流经BG6,BG7只有微弱电流流过.要断开BG6的c极,测BG5的c极电流2ma左右,连接上BG6的c极,测BG6的c极电流1.2am左右才行.或者直接测200欧姆电阻电压0.66V左右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中频中周或第二中频中周加一个阻尼电阻试试,100K.我组装的收音机就在低端频段电台的两边有轻微鸟叫, ...

好,在出差,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天线线圈,移出磁棒不叫,就把小线圈,对调试试,看看是不是同名端问题。

刚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大线圈,移出不叫,现在改成了两个线圈,等我出差回去试试两个线圈对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1500p滤波电容直接焊在检波二极管2AP10负极,并最近接地,可以试试

原来加在电阻后面的电容两端试过了,啸叫更严重.

网友:
对调线圈会使灵敏度有所下降,即使消除啸叫也不提倡。我原来这么做过,后来改回来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200欧姆电阻压降0.46V是不够的,这样会导致BG6的eb间电压过高,电流全部流经BG6,BG7只有微弱电流流过.要断 ...

今天调了电压,检查了一遍原来是BG1的C极虚焊了,焊上后就能收台了。
调了一阵中频,没有调成《超动态、宽频响优质晶体管收音机调试技巧》一文中的那样要求的中频曲线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调了电压,检查了一遍原来是BG1的C极虚焊了,焊上后就能收台了。
调了一阵中频,没有调成《超动态、 ...

再调调,看我1楼的曲线图,不难调的。但是一定要把宽带的那6个瓷片电容换了,容量相差太大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再调调,看我1楼的曲线图,不难调的。但是一定要把宽带的那6个瓷片电容换了,容量相差太大了。

把1500p的瓷片都换成云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1500p的瓷片都换成云母吗?

C23、C24、C29、C30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事过半月,不知楼主老师弄好没有?
这几天,我从一朋友处得到与您同样的套件板,元件没您的好,瓷片居多。 ...

同意老师的观点。
为追求高性能,电路搞得复杂化,由于工艺原因,出现不良耦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事过半月,不知楼主老师弄好没有?
这几天,我从一朋友处得到与您同样的套件板,元件没您的好,瓷片居多。 ...

有同感。画这个电路板的人好像对高频线路没什么经验。

网友:
555000坛友考虑周到,独具慧眼!高频电流在地线上乱窜,不啸叫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事过半月,不知楼主老师弄好没有?
这几天,我从一朋友处得到与您同样的套件板,元件没您的好,瓷片居多。 ...

555000老师经验丰富。
这个电路接地简直奇葩,我已经准备重画电路板了,过几天搬板看看。
另外,这个电路AGC影响中频曲线,我准备把高放管换成BF998,把AGC全部放到高放。用Pspice软件仿真发现,BF998第二栅极电压从0.15V到-0.26V变化时,管子增益减小超过60DB,到-0.3V基本就没有输出了,0.4V的电压变化就能控制60DB的增益,完全能满足AGC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AGC全部搬到高放,利用双柵场管特性,值得一试。起控点掌控好,弱台不控压强台,效果会很好。
我也会试 ...

您地线怎么改的,方便拍个照么?还有磁棒是原位置贴在板子上还是高架旋转45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作报废性的修改研究,用钢锯条直角断口,切断不该连接的地方(红色X),再用(红)飞线接到本级相应的接 ...

我昨天下午基本上也是这么改的,磁棒放回原来的位置,调小中放2的电流,基本不啸叫了。
上扫频仪,发现中放增益降低不少,又调整中放2的电流回原来位置(npn管2ma,pnp管1.2am),又开始啸叫,但是用手摸中放2旁边的地线或者万用表笔连地线,啸叫马上停止,可能还是退耦有问题,有事出去了,就没有再搞。

网友:
看版布的横平竖直是胎生的,没治了。

楼主:
哪位老师有LTF-2-3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有TLF-2-3的参数?

看到很多机器都把后面的中放和检波屏蔽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很多机器都把后面的中放和检波屏蔽起来的。

拆了改搭棚或许能好。

网友:
装机布局一要合理二要大才能提高成功率。高密度装配真的得拼功力了。

网友:
看了55楼的板子图片,地线和电源的布局,退耦的确存在问题。原机低放与收音部分是分二块板的,接地和电源退耦都是单独的。现把二者合一,设计电路布局时一定要把二者特别分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作报废性的修改研究,用钢锯条直角断口,切断不该连接的地方(红色X),再用(红)飞线接到本级相应的接 ...

按照老师的图重新接地,出现了一样的问题,拿扫频仪和示波器观测,发现不是阻塞,间歇性的哒哒声是中频自激,然后消失,再自激再消失,调小2中放电流只是减小了中频增益,强信号还是会出现自激,表现为哒哒声。这个布局中频增益根本调不到设计的67-71dB,先天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有LTF-2-3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师的图重新接地,出现了一样的问题,拿扫频仪和示波器观测,发现不是阻塞,间歇性的哒哒声是中频自 ...

要较高的增益,屏蔽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师的图重新接地,出现了一样的问题,拿扫频仪和示波器观测,发现不是阻塞,间歇性的哒哒声是中频自 ...

这种故障只有割了试试了再割~

等发现问题了PCB就割的稀烂了~

虽丑点可也比扔了强呀~

楼主:
多谢老师的资料,太清楚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先天不足,糟蹋了这么好的电路,特别是中频曲线是我调过的收音机里面调到的最好的。
这几天试验 ...

为提高效率,应该用交叉连接双平衡差分电路组成的混频电路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提高效率,应该用交叉连接双平衡差分电路组成的混频电路才是正道。

方便放个电路不?
我昨天晚上试验的二极管环形混频电路增益基本为0,换了高放和混频的灵敏度和原机不相上下,声音悦耳动听多了,就是振荡幅度不平坦,高低端受影响比较大。

网友O:
自激可能与混频隔离度不高有关系,末级中频已属大信号,容易窜到输入端。至少改成平衡混频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O:
自激可能与混频隔离度不高有关系,末级中频已属大信号,容易窜到输入端。至少改成平衡混频才能解决。

昨天晚上已经改成平衡混频了,还是啸叫,实际上原来把本振管子拔了都啸叫。除了搬板子或改小中频增益,没有别的办法了,胎里的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已经改成平衡混频了,还是啸叫,实际上原来把本振管子拔了都啸叫。除了搬板子或改小中频增益,没 ...

我感觉就是IF从0.xmV放大到1000mv,反馈到输入端,甚至磁棒造成的。原来迫于检波一直用二极管,如果可以改变检波方式,几个毫伏就可以检波就好了,这样放大音频信号就更容易了,一直没想到好的方法。
频率高了,磁场电场到处乱窜,哈哈,不好逮。如果用频谱仪,用一小段短路屏蔽线,不知是否可以看到IF乱窜的情况?

网友:
中频改到465试一下,看看低端还有没有啸叫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已经改成平衡混频了,还是啸叫,实际上原来把本振管子拔了都啸叫。除了搬板子或改小中频增益,没 ...

楼主把已改的板子底面照片(如55楼图)贴出来看一下。另问下,中周是套件带的还是自己搞的,在宽,窄不同状态下情况都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把已改的板子底面照片(如55楼图)贴出来看一下。另问下,中周是套件带的还是自己搞的,在宽,窄不同 ...

这个是板子照片,我已经把高放本振部分拆了,用BF998和SBL-3重做了高放混频电路。中周你可以买tf102s,也可以自己绕制,网上有数据。宽窄带都啸叫。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板子照片,我已经把高放本振部分拆了,用BF998和SBL-3重做了高放混频电路。中周你可以买tf102s, ...

我提到的交叉连接双平衡差分电路组成的混频电路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提到的交叉连接双平衡差分电路组成的混频电路见图。

本振部分我借用了您中频本振电路图,把中振线圈按照图标的比例1:5调到14/72(原为4/72,本振幅度0.6-1.4V变动,无法使用),在中波范围内振荡幅度非常平稳的稳定在峰值1.5V左右,不平坦度1%都不到,缓冲后正好7dBm可以驱动二极管平衡混频电路,装在超动态收音机上频带范围内灵敏度终于均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AGC全部搬到高放,利用双柵场管特性,值得一试。起控点掌控好,弱台不控压强台,效果会很好。
我也会试 ...

刚才调整AGC控制方式,取消中放AGC,改到控制高放管第二栅极,信号源从1mv开始增加50dB,第二中放455kHz电压从2.0V变化到4.46V峰峰值,变化区区7dB。无信号栅极电压0.6V,信号源从1mv开始增加50dB,实际栅极电压从0.25到-0.36V,比仿真结果稍微大了一些。
关键是由于三极管工作点不变,中频曲线形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网友P:
引用 楼主:
刚才调整AGC控制方式,取消中放AGC,改到控制高放管第二栅极,信号源从1mv开始增加50dB,第二中放455kHz ...

输入信号变化50dB时输出信号才变化7dB,也就是说AGC的控制量已经达到43dB。这个还是只控制高放获得的,有点出乎意料——假定高放级的最大增益是30dB的话,那么最小增益就是-13dB了,也就是说这时候高放级不但不放大,并且还衰减13dB,换句话说就是输出信号只有输入的22.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输入信号变化50dB时输出信号才变化7dB,也就是说AGC的控制量已经达到43dB。这个还是只控制高放获得的,有 ...

实际上高放增益才12dB,大信号AGC作用下都是负增益,仿真和实际制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中放的三极管还用的是3DG6,不接天线,中放60多dB的增益,整个机子并没什么噪音的,高放把信号和噪音一起降低,我觉得信噪比和中放AGC没有大的区别,也许是我房间噪音大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试试。

不用磁棒的次级线圈,把初级线圈直接接在场馆栅极,还能加大约20dB增益。我上午改AGC以前试过,中放AGC控制不了这么大增益,强台嗡嗡响。由于整机增益足够,改AGC后没试。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实际上高放增益才12dB,大信号AGC作用下都是负增益,仿真和实际制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中放的三极管 ...

按BF998数据手册提供的特性曲线图来看,似乎是没有这么大的增益控制范围。而且接近增益下限时其漏极电流也很小,而此时则正式输入强信号时,很容易造成强信号阻塞。所以一般都会避免设计成过小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按BF998数据手册提供的特性曲线图来看,似乎是没有这么大的增益控制范围。而且接近增益下限时其漏极电流 ...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商品机上没人敢这么设计。
咱们自娱自乐,又不是设计商品机,还是试一试,下面是拍的图片。

这是扫频仪当信号源在0dB时候的测量的二极管环形混频IF输出端FFT图像,中频频率455k,信号源频率532k,本振频率987k。
可以看出红圈中混入的信号源幅度比中频幅度高25dB左右,中间最高处是混进来的本振信。此时AGC最大-0.328V。

这个是信号源在-20dB时候的图,AGC作用减弱,红圈中中频信号基本不变,信号幅度减小20dB。

信号源在-50dB时候的图,此时AGC刚刚启动,红圈中中频信号稍微减小,信号源信号已经不见踪影。二极管平衡混频应该只有和频差频信号,其他信号都是辐射等屏蔽不好或器件性能不好混进来的。此时AGC电压+0.139V(无信号时AGC电压0.6V,BF998第二栅极电压在低于0.15V左右是才开始启控。)。

信号源0dB时候的AGC电压

信号源-50dB时候的AGC电压

信号源0dB时候检波电压

信号源-50dB时候的检波电压

楼主:
上图信号变化50dB输出变化不到6dB是因为我调大了中频增益,在-50dB时AGC已经起控(此时AGC电压0.139V已经小于0.15V了)。

网友:
俺闭嘴不扯!

楼主:
引用 网友P:
输入信号0dB太高了吧?难道不会发生限幅?若是发生限幅,那么调制在载波上的音频信号还不倍切掉?这时候 ...

也是有可能的,没有调幅波信号源,没法测。
也许0dB信号确实太高了,天线输入再强的信号也不会有0dB。-20dB也是个很强的信号了,这个保证不会削波。能有个近30dB的控制范围也是够用的。

网友:
我的看法,1级AGC的控制量在20dB范围内比较靠谱,超过了需要仔细严格地用经得起推敲的实验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P:
0dB=775mV
从混频到中放二的总增益50dB(大约300倍)总有吧?
775mV*300=232V !     中放有这么大的动态范 ...

你是说没有AGC的直放机么?
AGC在高放就起控了,二极管环形混频出来的中频信号幅度还是很稳定的,中频开始放大时的信号也就几个mv。
你这么扯到几百V我也挺奇怪的,咋俩谁在用实验说话,谁在闲扯?

楼主:
我前面的三幅频谱图就是直接测的高放混频后的增益。信号源变化50dB在图上每格20dB是看得见测的到的,中频只是稍微下降看的不明显,考虑到中放电路一没有AGC二没有超幅基本是线性放大才测了中放增益计算出来的。
至于高放电路的动态范围和有没有削波,我以后有条件会用调幅波测的。

楼主:
仔细的测了一下,0.5mv-100mv范围内没有明显失真,46dB的动态信号输出变化不超过6dB。双栅管高放AGC在小信号范围内完全可行。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中放用原电路,音频功放改用小电流的LM386N-4,高放用BF998,本振用差分对加JET缓冲,混频用二极管平衡混频器SBL-3。双面板,下面线路上面覆铜。
中频增益可以使劲调到80dB,绝对没有半点自激 。最终调回到70dB。
效果比三极管混频好的太多了,峰峰值1V的本振电压加在SBL-3上,没信号时输出中频干干净净,IF端甚至都没有加滤波电路。表现在噪音上比原来小了很多。
还有3块板子,免费送。要的留地址,运费到付。

本振信号,2次3次谐波是二极管削波产生的,本振本身很干净。

在二极管平衡混频器输出端测的无信号输入时候的中频,干干净净。

网友Q: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中放用原电路,音频功放改用小电流的LM386N-4,高放用BF998,本振用差分对加JET缓冲,混频用二 ...

楼主的板子能不能给我一块?谢谢!看起来有些太复杂了让人望而却步,但是一段时间不玩儿还手痒痒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中放用原电路,音频功放改用小电流的LM386N-4,高放用BF998,本振用差分对加JET缓冲,混频用二 ...

求板子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板子能不能给我一块?谢谢!看起来有些太复杂了让人望而却步,但是一段时间不玩儿还手痒痒

短信地址。

网友:
我要一块板子。地址见短信。非常感谢

楼主:
短信地址的两位已发.

网友R(2019-07-10):
非常感谢。淘宝上的那块板子也买过,短波段始终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常感谢。淘宝上的那块板子也买过,短波段始终没调好。

我没有买他的短波,短波我有几台接收机加室外天线可以收听。

如果要是安装多圈旋钮和频率显示模块,方法如下图,频率模块某宝16元,安装孔及接线位置都在附近。

网友:
楼主的板子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手上元件不齐人也懒,想起来了弄一阵子,不知道能被我装成个什么样子,不过先感谢楼主!

楼主(2021-12-27):
有人做出了没?

网友S:
还有板子没?我来做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有板子没?我来做做看

板子送完了,这里有打板文件和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9

网友:
已经下载了gerber,谢谢!
pangzi0801@163.com

网友:
降低本振幅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能告知你那机器在宽带状态下的-6db中频带宽吗?
谢谢。

大概8k吧,好长时间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的中频曲线是用什么仪器扫描出来的?我也想买一个

好像叫NWT-200扫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