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800

楼主(2019-06-10):
有夏普800录音机的坛友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放磁带时左声道电平信号低于右声道,我看了几台都这样,为什么呢,设计问题?

网友:
磁头前置电路的电容器 左右声道有误差 更换电容器试试  年头一多的通病 附近靠着热源 变压器供电和电池供电 不一样 电池供电的机器很少出现 插市电使用的问题较多

不过当时电子杂志有卖800录音机套件的 避免了这个问题把磁头前置放大部分单独固定在机箱的左面避开变压器 没出现过 例如仿800的飞箭录音机也这样设计

网友:
手里有800,但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