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振膜的振波按理说是反相,为什么很好提升低音?

楼主(2019-06-10):
低音振膜的振波按理说与扬声器的振波是反相,为什么很好能提升低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相管在某频率共振”, 指它与声源共振,声源是喇叭,共振是“步调一致”;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需要时间( ...

这两幅图是一个箱子上的吗?觉得不对劲。

网友:
这个贴好象在各讨论不同的事

网友:
低音喇叭能工作的频率够低就行呗,相位无所谓吧!

网友:
低音振膜的作用是把喇叭反向的振波利用上,也就是类似楼上说的倒相管的作用,一般低音振膜的质量比喇叭振膜大,所以对低音敏感些,也就增加了低音分量,

网友:
楼上分折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因为推动低音振膜的声波是低音喇叭背后振动经180度反向,所以相位一致

网友B:
主动低音喇叭的背面声波与正面声波的确是反相位的,但是,从声波传播过程来看,是经过了一些“音程”的。
首先,从主动低音喇叭到被动振膜之间有个传递距离,需要一定的传输时间,导致了相位延迟。
然后,被动式振膜属于惯性环节,对于特定的频率会产生特定的滞后移相,作用类似倒相管。
这两个移相叠加起来,对于特定的低音频带,就能产生接近180度的移相,这样本来反相位的声波,就变成同相叠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动低音喇叭的背面声波与正面声波的确是反相位的,但是,从声波传播过程来看,是经过了一些“音程”的。
...

看到这个分析,有道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