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出风口最低温度多少度?】我怎么测了下 竟然零下2度?

楼主(2019-06-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测温计显示错误。
要想准确需要调整被测温材料的反射系数。简单地说就是黑色粗糙表面取0.95-0.98均可,颜色越浅越光滑取值越低,这样测量值才准确。
就像测出的-2℃,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零下2度,制冷可是相当不错了

网友:
那种非接触温度计你是以红点对准的位置来测的吧?
这个测大面积的可以,测小点就要上下移动一点才能使被测点进入视点。

网友:
补充制冷剂时要把压力和蒸发温度对应着看,表头上有蒸发温度,如果小于0度不行的,蒸发器会结冰无法正常制冷,要继续加制冷剂。
当然如果有故障比如膨胀阀有堵塞,继续加制冷剂高压会太高。

网友(2019-08-08):
汽车空调的制冷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一般的空调出风口温度应该是在3-5度,但也不是说不能更低,蒸发箱那里的温度能到-5度左右,有些能到-7度,定排空调多是靠检测蒸发箱的温度来停机的,这个温度多是-5度,低于这个温度空调就会断开空调离合器,温度升高了再开启离合器。蒸发箱出来的冷气经过管道才能到达出风口,这个过程会有温度变化,所以出风口温度一般是在3-5度。

网友A:
    汽车 空调低压压力是不太恒定的, 因为有膨胀阀在控制,   测量的时候应该前后空调都要开到最大风量,
车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膨胀阀基本全开,低压回气压力应该在  3~3.4公斤    高压16公斤 左右,  对应蒸发温度 8~12度  出风温度应该可以达到12~16度左右。
随着空调的运行,车内温度降低,
车内温度明显下降  并且低于外部环境后, 回气压力应该在2~2.5公斤   高压15公斤左右 对应蒸发温度在  出风温度可达4~10度 。

用测温枪测量出风口温度是非常不准的, 有些车可以测量到-24度。 一般用玻璃棒温度计车辆或者  带有感温头的电子温度计车辆 即可得到比较精确的温度,

   冷冻油有点多了,    原来的管道和压机内还残留有一部分,  如果是拆修空调系统  冷冻油添加量在标称制冷剂的1/10~1/15的量即可,  更换全新压缩机 可以添加1/20左右即可。   比如 车辆要求制冷剂充装900g   制冷剂添加50~90g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 空调低压压力是不太恒定的, 因为有膨胀阀在控制,   测量的时候应该前后空调都要开到 ...

您这个是针对哪种制冷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是针对哪种制冷剂的?

现在在汽车上你还能找到别的制冷剂???      最后一批使用R12制冷剂的汽车到现在最年轻都有将近20多年,   车上除了134目前还没见到有别的制冷剂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汽车上你还能找到别的制冷剂???      最后一批使用R12制冷剂的汽车到现在最年轻都有将近20多年 ...

昨天下午我测了一下低压2.5Kg,加了大半罐进去(罐口有点生锈密封不好边加边漏)压力没见升高,出风冷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下午我测了一下低压2.5Kg,加了大半罐进去(罐口有点生锈密封不好边加边漏)压力没见升高,出风冷了 ...

有时间有能力,  最好全放掉,抽真空后在添加型的制冷剂,  保证效果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