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解变压器?

楼主(2019-06-11):
对于很多坛友,要经常绕制变压器,也经常需要拆解变压器,昨天翻出一个有线广播的输出变压器,想把它拆解后重新绕制一个胆机的电源牛,但拆了半天只拆下来几片,叠片之间还有些不干的油质,有些发黏,不知道大家在拆解变压器的方面有什么好方法,在此请教各位大师及各位坛友!谢谢!
另外,这个变压器的舌宽是23mm,叠厚是47mm,还是蛮厚的!上几张图片

楼主:
我想要完好保留漆包线,用火烧的方法就不算了!

网友:
按自己制作变压器的工序,反过来仔细拆解~~~!

网友:
这个变压器,玩胆机?还是放弃吧,铁芯材质也太差了

网友:
变压器铁芯最难拆的是第一片。现在这个状态已经非常容易了

可以用美工刀切入硅钢片缝隙,一片片(或按对插的叠片关系)切开绝缘漆,就可以轻松抽出

若没有浸漆则更简单,只需要把铁芯一侧长边放在工作台上,倾斜加压对侧长边,让所有硅钢片产生相对滑动,铁芯就会散开。

网友:
本人年青时无数次的拆装过这种变压器。正如5楼的朋友所说“变压器铁芯最难拆的是第一片”,需要有耐心。
不过从图片中看出这个变压器的质量有点太次了,劝朋友还是放弃吧。

网友A:
用电磁炉加热下,很容易拆的,铁芯质量不好,看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炉加热下,很容易拆的,铁芯质量不好,看样子

什么样的铁芯质量好?

网友:
漆包线肯定用不了了,浸过漆拆不开,矽钢片可以美工刀加钢板尺

网友:
在平地上面磕这两个角,正面磕了反面磕,反复的磕直到硅钢片松动,然后再抽出几片I片,剩下的拿一块硬一点的刀片打出第一片E片,然后就很好拆了。

网友:
加热就能完整的拆下了。

网友:
先要烘箱或电磁炉加热一下,开始外围几片难拆一些,后面的就很好拆了

网友:
好办,两个字:加热

如果不要线圈了,更好办,把次级绕组都短接,然后初级绕组接到预设十几V的自耦变压器上,从内部加热……到时用镊子一片片的抽出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铁芯质量好?

导磁率高、工作时发热小是好的铁芯,但是这可能需要专业的设备才能测定。
书本上说好的变压器铁芯,片薄、脆~掰断后断面不规则、片表面可见雪花状晶格纹路等等;而片厚、软、色黑暗的不好。
我的印象中高档机器中的变压器其铁芯尺寸规则精密,像件艺术品(有的薄片、有的厚片、有的可以掰断且断面不规则、有的很软掰不断、有的表面有晶格花纹、有的就是色泽均匀的铁皮色~但是叠成铁芯全都如精密机床车出来的带条纹[叠片间的缝隙]的方铁块),这个铁芯看上去就是粗制乱造7大8小,叠成铁芯像刺猬,是典型的闭关锁国期间的“中国制造”风格,所以不是个好铁芯。

网友:
如果还想要原漆包线,可先加热拆除硅钢片后,将线包用变压器油煮至绝缘漆软化,然后就能像缫丝一样回收漆包线。

楼主:
我已经成功拆解了这个变压器!并完好的取出了里面的漆包线,我并没有采取加热的方法,所用的工具是美工刀、小锤子、一个略小于与矽钢片舌宽的小铁片,其次还有改锥和一块木板,设法拆出1、2片矽钢片后就容易拆剩余的片子了!这个变压器是每2片一组交叉对插的,所以每2片就要用刀片剥离,很费时!这里的关键是最初的那1、2片,3、4片,后面的就容易了!

在这里向所有给予回复指点帮助的坛友表示感谢!

另外,有坛友说用微波炉加热,这个方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微波炉内是严禁放入金属物的,这样会对微波炉造成损坏!但也不排除有新的高科技生产的可以加热金属制品容器的微波炉,这些我目前还不知晓!

补充内容 (2019-6-13 16:32):
拆下来的漆包线

网友:
放火里一烧全都散开了以前我都是锤子砸,现在就烧下就开了

网友:
猜毁一片后 用美工刀 一片一片的就拆下来了,侵过油漆漆包线就别想用了!

网友(2019-07-14):
变压器贴心拆开容易,要完整装回去就难了。

网友(2019-10-17):
我拆得开,装回去老是有二三片装不上

网友(2020-01-03):
一加热或者用稀料泡无损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成功拆解了这个变压器!并完好的取出了里面的漆包线,我并没有采取加热的方法,所用的工具是美工刀、 ...

人家说的是用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