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高手,电机改制功率

楼主(2019-06-11):
一个 12V 汽车窗机电机想把它功率改小一点,减小电流使其能够长时工作制,
转速基本不变,扭矩小点没关系,想把漆包线截面积减小点,适当增加几匝线圈是否可行

网友:
改电机太费事,加个控制器不就行了?

NE555调脉宽,再加几只大功率MOS管,齐活。

网友A:
一个电机没多少钱吧,这么改没太大意义
只是想降低速度,陶瓷电阻串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机没多少钱吧,这么改没太大意义
只是想降低速度,陶瓷电阻串一个

不是要降低速度,这种电机是短时间扭矩大工作电流也很大,
在保证足够转速和扭矩下使电流小一点适合长时工作,
这种电机家里有好几个想做一台微型非标送丝机,专用电机要 1-2百元

网友:
可以用细漆包线重绕线圈,但工作电压也会提高,再用12V供电,肯定功率小转速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降低速度,这种电机是短时间扭矩大工作电流也很大,
在保证足够转速和扭矩下使电流小一点适合长时 ...

业余条件下不容易更改,串激电机转子线圈重绕后还有一个校平衡,否则电机运转时振动会较大。

网友:
改转子线包比较麻烦,用细线代替原线包可能会提高工作电压,具体要进行计算。电机一般都有自适应性能,只要负载小于电机的功率,工作电流随负载而变,如果负载小工作电流不会很大,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值长时间用不会发烫烧电机的。有条件的话先测一下电机的负载与工作电流的关系(电压恒定),是否是条斜线,如是接近水平线那就一定要改转子线圈。

网友:
支持8楼版主的意见,改电机确实很麻烦,用脉宽调速简单方便

网友:
微型减速电机适合你。二保焊送丝机电机内部就是印刷电机加减速齿轮组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意见,刚才决定下血本网上买了个新的小型总成,

本来家里有一个送丝机机芯框架,一个送丝轮,几个汽车摇窗机电机,几个雨刷电机,
转速也差不多就是电流有点大长时间会发热,想改小一些适合长时间使用

这是原有的配件

刚才 138元 下单买的

网友:
电压低一点,就可以长时间工作了。

网友B:
烧友连着都不会,电机输入端接个pwm调速器啊

网友:
串激电机的输出转矩与消耗电流成一定程度的比例关系,减小输出力矩,消耗电流就会减小,不用任何改动

其他任何改动包括加比例调节都会引起转速变化

如果要控制最大电流,就加个恒流源试试,最大输出力矩与恒流值成正比,加上恒流源启动也会变的“软”一点

网友:
用细的线就行了,细了当然是会多绕啊。一样绕到原来厚度就行,这样一定省电!

网友C:
为什么我看不到8楼?

网友:
我绕过。  小时候完四驱车    把粗铜丝换成了细铜丝    匝数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友连着都不会,电机输入端接个pwm调速器啊

    嘿嘿,这种直流电机玩的少,交流电机修过几年,这个是通过气保焊送丝机电路板控制的,
改制目的就是让它能够长时间工作同时也减小一下功率,这样变压器也就可以配小

网友:
用细线,重新绕,可以多绕点

网友:
用细的线就行了,匝数不变!

网友:
细线增加匝数和降低电压是一个道理。电机,变压器铁心尺寸一固定,功率就固定了。要想降低功率只有减小铁心尺寸,或增加磁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看不到8楼?

怀疑伪2楼“推荐”就是8楼

那种扁的摇窗电机以前试过,空转都发热,别折腾了。雨刷电机要好点。

网友(2020-01-20):
引用 楼主:
不是要降低速度,这种电机是短时间扭矩大工作电流也很大,
在保证足够转速和扭矩下使电流小一点适合长时 ...

圈数又不多,可以重新绕制了。电流马上就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