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登陆地址问题

楼主(2019-06-11):
电脑登陆地址老是在变,还到国外去了,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一会在本地登录,一会在湖南登录。

网友:
不准的,以前一直提醒我换密码,异常登录。

网友:
宽带的问题。一般电信的就比较准确,因为电信有庞大的固定网络。长宽,移动,这些到处借资源的就会到处乱跑

网友:
你地区IP查询数据库不准或登录到没有被收录的IP段上!不必计较!

网友:
到处借资源的就会到处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