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锂电池充电电路,怎样改才好?

楼主(2019-06-11):
大家看下这个电路,怎样检测电池有没有接上。想实现功能是:当电路没有接电池时,打开Q3关断Q1,直接用USB输入的供电给VCC_DCTODC,当电路中有接电池时,打开Q1关断Q3,用电池供电给VCC_DCTODC。现在问题是不懂怎样判断电池有没有接在电路中,各位有什么方法判断电池是否接在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了没有啊

还没有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压基准玩个肌吧

要什么基准

网友:
这个设想是想的简单了。是有逻辑困难的。需要的开关在电池前要加一个,加上电池后面的,默认是关断状态,才能保证准确判断。
也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电池经过一个电阻到地。有电池就会有个电压,跟电池内阻有关。设计得比使用电流大几倍就好了。没电池时是零电位。可能需要加个比较器。或者用单片机的adc检测。这样还能和开关加个电感二极管做升降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