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微处理器芯片会导致旁边的EEPROM芯片数据损坏吗?

楼主(2019-06-11):
更换微处理器芯片会导致旁边的EEPROM芯片数据损坏吗?
原本能开机,但不能正常工作,于是更换了微处理器芯片,更换后连开机都不行了,再换回原来的微处理器芯片,还是不能开机,会不会是EEPROM中的数据损坏了?

楼主:
处理器是H8S/2134

网友:
单片机里面自带程序的吧!仅仅换个芯片没用

网友A:
你用一个没程序的新的单片机替换了原来写好程序的……;那个IC4,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存储器;一般是存储随机数据的;

网友:
把旧芯片里的程序拷贝出来写到新芯片里,但这是个技术活

楼主:
关键是 换回旧的,也不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个没程序的新的单片机替换了原来写好程序的……;那个IC4,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存储器;一般是存储随机数 ...

这种芯片出厂不带程序啊?  白买了,但不明白,换回原来的芯片,也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出厂不带程序啊?  白买了,但不明白,换回原来的芯片,也不能开机了!

这种芯片就是单片机……其内部是一个微处理器+一个程序的组合;而这个程序是用户按照自己的目的自行设计的;芯片出厂时内部是“空的”;

网友:
芯片很难坏的,一般高压或者静电会弄坏。有编程器的话,把那个 24 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取一下看能不能读取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的没焊好,或换新的芯片开机后修改了EEPROM的数据,致使重新换上原来的芯片不能开机

网友B:
更换微处理器是个技术活,
cpu更换 害怕高温,
你用850吹下来,又用850吹上去的???
再芯片也可能购买到不良的产品(只是假说)
............我估计你是850吹下来的,又用850吹上去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微处理器是个技术活,
cpu更换 害怕高温,
你用850吹下来,又用850吹上去的???

厉害!  858D吹下来的,加热时间挺长的,因为板子多层板,用料很好,然后烙铁拖焊上去的!手生,以前几次吹芯片都好多引脚虚焊,最后还得上烙铁,所以这次直接烙铁焊了!新旧芯片和吹焊换了两遍!

网友B:
正确操作应该是 850吹下,936焊上,这样芯片就不会有高温损害,应该装上能好。(当然排除不良芯片的可能)

网友:
会的,部分单片机上电以后,会对EEPROM内的数据进行校验,如果发现不正确,会对EEPROM进行初始化。
至少一部分电视机的CPU是这样的。

你换的这两CPU,排除焊接的问题,应该是原装的后缀不一样,或者版本不同。也就是这两个芯片,不能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操作应该是 850吹下,936焊上,这样芯片就不会有高温损害,应该装上能好。(当然排除不良芯片的可能)

我就是风枪吹下,烙铁焊上,新旧芯片都拆换两遍了,依然不能开机,用表笔划引脚,偶尔数码管有笔画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风枪吹下,烙铁焊上,新旧芯片都拆换两遍了,依然不能开机,用表笔划引脚,偶尔数码管有笔画显示

按照正常程序拆装,应该能开机,若不能开几,请检查开机条件,电源,晶振,和储存器,用示波器可以查看有没有启动信号。再考虑刷写储存器里的启动数据。

网友:
单片机还带程序。  一般读不出来。  换回去应该可以回复原状

网友:
保证换回去正确应该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