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点

楼主(2019-06-11):
电源变压器绕过不少,头一次绕输出牛,各个论坛看了很久才自己动手。1200V200W的推挽牛,初4+次3*2,次级6组并联,初级四段分层段,这样是否合适。再有组间绝缘我就绕了四层电缆纸,层间就一层电缆纸是不是合适,求高手能指正。第一次图片发不上来,好像比要求的图片大,怎么修改啊?

网友:
一看是王字结构,无语路过。

网友:
萝卜青菜---个有所爱------------

楼主:
绕推挽的牛王字结构的骨架不是要好绕一些吗?就没有高手给点宝贵意见吗?

网友A:
推挽牛铁芯是不留气隙的。

网友B:
做的不错,我绕的第一个推挽变压器也是王字结构的。王字结构的简单些,好绕。另外王字的中间绝缘片应该留隙,方便直接过线。骨架挺漂亮,榫卯。我也这样做。超喜欢用绝缘板做的骨架,横平竖直。新漆包线的绝缘指标相当高,你要是眼好的话,层间可以不垫纸。这样漏感还小。不知道你这个电路结构,1200伏?那么组间的绝缘就马虎不得。你最好把电路图贴上来,大家伙好给你参谋。坛里高手如云且无私。

网友C:
王字形的只有国内有可能是国人的自有品牌吧铁芯应该是非晶类的很容易磁化但是磁感应强度很高初始导磁率和BH曲线却很差这种铁芯并非用到音频而是中频(30KHZ-200KHZ)而且不能通过直流即便是用在推挽里面相互抵消也不很理想还是老老实实的用传统的EI铁芯吧不要听商家和大师的忽悠!如果是0.2的铁芯材质就没有问题了,200W功率1200V供电绝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最低要求是4倍的供电电压也就是4800V!看来是用于805,845,211之类的推挽了

网友D:
中间那个挡片 不留孔,不好过线啊。

网友:
1200V的高压,绝缘不容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牛铁芯是不留气隙的。

做好后的骨架,铁芯是没有缝隙的。C型铁芯内角有弧度,所以骨架被我弄成圆弧状,正好严丝合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我绕的第一个推挽变压器也是王字结构的。王字结构的简单些,好绕。另外王字的中间绝缘片应该留隙 ...

谢谢,中间挡板有开一条斜长条孔,过线需要焊接。铁芯也是被忽悠买的,另外就是C型铁芯窗口大,适合用更粗的线。学习+实践=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王字形的只有国内有可能是国人的自有品牌吧铁芯应该是非晶类的很容易磁化但是磁感应强度很高初始导磁率 ...

谢谢,看过您很多实作贴,和您是没办法比的。只是希望从实践中多学习一些知识。同时也希望能得到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那个挡片 不留孔,不好过线啊。

中间挡板有过线孔,斜长条孔,有一侧方向做反了

楼主:
没有绕线机,纯手工一圈一圈绕的,好慢。快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绕线机,纯手工一圈一圈绕的,好慢。快讨好了

手工能绕这么好,佩服你。我干不来。建议还是买一台绕线机,论坛上常有卖的,也不贵。绕一个变压器就值了。还提高效率。我师傅说过:“玩胆机自己不绕变压器就别玩了。”想想真的有道理。

网友:
我的6P13P推挽牛用的也是王字架。王字骨架非常适合推挽牛,可以一侧绕一个臂,匝数和直流电阻平衡。

楼主(2019-08-07):
电源变压器绕好了,初级双绕组并联 ,一二次测屏蔽,高低压屏蔽。初级269T/240V,为什么灯丝7T会是5.5V呢?问题出在哪?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绕好了,初级双绕组并联 ,一二次测屏蔽,高低压屏蔽。初级269T/240V,为什么灯丝7T会是5.5V呢? ...

还能有什么原因。明摆着次级灯丝那一组绕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绕好了,初级双绕组并联 ,一二次测屏蔽,高低压屏蔽。初级269T/240V,为什么灯丝7T会是5.5V呢? ...

问题是你市电有没有240V?

楼主:
我的初级有220/230/240/抽头的,都到不了6.3V。难道我初级差了那么多扎吗?

网友:
    照楼主的计算,刚好6.2V,计算应该加上约百分之5左右的损耗,初级绕多了,或是次级绕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