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德国德律风根收音机电源变压器西刚片摆列很奇葩

楼主(2019-06-12):
请看是输出变压器的摆法,有益处吗。还有一台还是此摆法。请大师行家解释一下。

网友:
这贴要是发在电路管版面,回答会更详尽。

您这变压器是顺插方式,常用于音频变压器。尤其是单端胆机的输出变压器,必须顺插!原因是要留气隙,防止铁芯饱和。
电源变压器用对插的比较多,也有顺插的。只要铁芯能紧固牢靠,顺插、对插,对电源变压器来讲,无所谓。

网友:
看来顺插也行!

楼主:
这样插方便修理得劲。

网友:
紧配合就行了。

网友:
装拆都方便。
是国产机就挨骂了。

楼主:
倒插很麻烦据说倒插不行,德机行,咱们不行。可能还是硒片的问题

网友:
几年前,我在维修一台德律风根的电子管机器的时候,遇到变压器嗡嗡声很大,想过很多办法都没有改善。最后拆开变压器,看到的景象和楼主展示的一模一样。将变压器铁芯交叉插好之后,故障消失。
当初的这个顺插工艺,我猜是为了生产方便快捷。

网友:
索尼LD机的电源变压器也是这样插的,组合由电焊完成。

网友:
第一次见,估计是好干活吧

楼主:
还是对插交流声小。

网友:
没有什么奇葩,是你少见罢了。

网友:
这是音频变压器,电子管特有的,频率一般耍覆盖20一2万Hz,而且线圈初次也是分层交叠绕制杂,非常复杂

楼主:
谁没事,拆变压器干嘛。我拆变压器不少了德机也不少,就是德律风根这样的。

网友:
好像音频变压器必须这样插铁芯,至于其他变压器也有这种弄法,譬如C型变压器的铁芯,更奇怪的铁芯当属全口型的片子,只在一直边有个斜缝,往线圈里插铁芯时靠掰弯铁片利用斜缝完成,最后铁芯弹性恢复平整。

网友:
单管机输出变压器就这样,消除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