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充电问题

楼主(2019-06-12):
亲戚有一台电动汽车,可以用照明电充电,充电枪的控制盒可以显示交流电流,当电网电压240v左右的时候,交流电流显示11A左右,当电压180v左右控制盒电流显示14.6A左右,我的问题是,假设电池包需要20度电可以充满,180v和240v电表的计量一样吗?为什么?

网友:
只知道老电表是电压和电流线圈共同产生磁场计量,新式电表也应当准确计量度数

网友:
到充满,消耗的电能是一定的,电流大小只是充电时间快慢

网友:
电表计量电量都是一样的,电压高低只是会影响到充电电流的大小。另外接近充满时,电流也会自动变小,令充电时间变长。另外充电器可不管电量,它只管电压电流,电压值达到了,电流逐步减小,到达指定电压,充电电流为0,结束充电。

网友:
充电速度是一样的,180乘以14.6和240乘以11大致相等,也就是功率相等,充电速度是恒定的

楼主:
大孔老师说的是对的,充电时长是一样的。电池包同样都是需要20度电,充电时间一致,240v电表计量20度电,180v会是20度电吗?电表显示会不会多一点?

网友:
你看到的是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其实这两个都是矢量值,会随时间作周期变化的,他们之间还有夹角来决定消耗功率的有效值,通常说的是功率因数。所以你看到的电流值和电压值不是像直流电那样的乘积就是功率值。其计量也有点复杂的

网友:
电表的计量应该差异不大180和240只是对充电器的效率有影响,但这个电压差异导致的效率差异,一般都可以忽略了。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一样的,一样的。

网友:
肯定一样啦,不过电压越高,充电效率越高

网友:
开关电源恒流充电器的特点,电源电压高时 充电器索取的电流小,电源电压低时则相反,消耗的电量应该是相同或是接近的。

网友:
电表数字应该是一样的。100w用10小时和1000w用1小时,电表的数字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假设充电效率不变,按照能量守恒,是一样的.

网友:
180v电表会多计一点点,电表到充电器的电流大线路损耗就多点。

网友:
电网电压240v和180v你充满电需要的电量都一样。但是180v电度表走的度数肯定比240v走的度数多。因为180v时电流肯定比240v大,电度表是用电流取样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