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异步电动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9-06-12):
网上买了一个调速器,很简单的  一个可控硅  一个电位器那种,为什么调速的时候,电位器固定不动,开始电机转的不快,转一会电机就会自己全速运行,电机用的是那种带齿轮的减速电机,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电机转速降低一半呢?电机是那种4线的  带启动电容的 60W电机,我只想让电机转的很慢,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一个手枪钻的调速开关,价廉物美专用于小型交流电机调速。

人家是异步电机,手电钻的电机是励磁电机

网友B:
交流电机使用降压法降低转速也只能给风扇风机之类调速,其它机械只能采取变频调速。

网友:
降低电压调速的交流电动机,只有在有负荷的情况下,速度才能降下来,否则会基本接近同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机使用降压法降低转速也只能给风扇风机之类调速,其它机械只能采取变频调速。

我这种的电机不行吗?

网友:
如果要求不严可以试试间歇通电法,用控制通断比来调速,可以得到很低的速度,力矩也会变小。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方法:在总回路中串联一个4Uf的电容器,功率约为30瓦,转速约为原来的一半!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200w的变频器,轻松满足你的需要

单相电机用不了变频器。

网友:
这个没简单的办法,否则也就没人买变频器了

网友:
有时候调得太慢会烧马达。比如轴承稍微缺油就转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种的电机不行吗?

你可以买一个手枪钻的调速开关,价廉物美专用于小型交流电机调速。

网友:
单相异步电动机也是可以用变频器的,某宝上有卖单相电机变频器的,我一个朋友用单相变频器给风机调速已经2年多了,简单好用,就是220V进变频器,出来2根线到电机,这样就很好用,只要不过载,速度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A:
你的调速为什么调速性能不好,因为普通可控硅调速电路触发脉冲太窄,由于交流电机是电感性负载,当一个窄脉冲打开可控硅后电机的反电势将可控硅关断,所以电机调速不稳定。为了可靠的触发用在感性负载上的可控硅,用宽脉冲,脉冲例或双脉冲来可靠的触发感性负载上的可控硅。你可以选购(单相电机调速器,是一个方盒子的里面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速为什么调速性能不好,因为普通可控硅调速电路触发脉冲太窄,由于交流电机是电感性负载,当一个窄脉 ...

异步电机理想空载转速和电压无关,降压调速机械特性很软

网友(2019-09-24):
如果想让电机很慢还是用齿轮吧,否则力矩太小。

网友:
只有变频调速能满足要求,可预调输出曲线。不过单进单出的变频器相比会多花点银子。

网友D:
异步电机不调频的都是假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只要用启动电容的电机都能用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异步电机不调频的都是假调速

能用就行,负载稳定的时候,调压让电机带不动负载速度变慢还是有实用性的,比如上个世纪用可控硅调节风扇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