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9-06-12):
这是上海LY321开盘录音机机箱侧图,我想问一下保险管旁边的那个插口是干什么用的?谢谢i

网友A:
像是电源输入口外接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源输入口外接直流电源。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电源插口,老的三芯插口,其实只用得着两个,另外一个孔是是接地的,空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