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整流桥后面的大滤波电容鼓包会引起烧保险吗?

楼主(2019-06-12):
我有一个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今天坏了,家里也跳闸了,拆开后,发现保险烧了,整流二极管有一个引脚脱落了,四个二极管有两个击穿了,换了保险和二极管,通电,亮了一下又坏了,保险又烧了,再检查发现,两个并联的大滤波电容有一个有点鼓包,换了电容,再试,能工作了!

网友:
电解电容还有一个指标比较隐匿,就是最大峰值电流,也就是电容直接接入额定电压时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这个峰值电流与整流管能耐受的最大浪涌、保险丝能承受的最大浪涌以及一般用户家里的开关容许的最大浪涌都是匹配的,按一般的设计,滤波电容尽量不并联使用(可以串联),用普通质量稍好的电容就可以了,尽量不用那些所谓的“发烧级”电容

网友:
也可能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滤波电容损坏的大部分现象是鼓包或者漏浆,原因:
一是开机冲击电流过大,容易导致极板穿压端子处接触电阻变大,逐渐失容。
二是后面开关电路从电容上抽取能量导致的高频纹波电流超出滤波电容的耐纹波电流值,导致芯内高温,电解液膨胀挤压,导致鼓包。
所以许多开关电源设计滤波电容并联使用,可以降低ESR。还有些会并联1~2uF的CBB电容来提供高频纹波电流的回路,以经降低高频纹波电流对电解电容的寿命影响。

网友:
这个电容质量不行,业余优先选择彩电上选用的电容

网友(2019-10-17):
二楼说得明白,开关电源电容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