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音量开大 两个声道都出现扑扑声

楼主(2019-06-13):
胆机音量开大  两个声道都出现扑扑声  先前使用一直正常   这几天才出现   功放管EL34B也换过  还是这样  但是使用6P3P和350C音量开大不会出现扑扑声  请教各位老师  这个是哪个部分出现问题? 是低频自激吗?  为啥两个声道都会有呢?该怎么查找故障?请提供点思路  谢谢!

网友A:
原来正常现在不正常了?那么原来的功放级切换开关放在什么位置,原来的调试都正常吗?还有近来你又动过什么?
   一个电子管甲类功放不管在小音量和大音量工作时它的屏流是恒定的,那么它的屏压也是恒定的,那么它的供电电压也是稳定的。什么情况下可以使供电电压引起变化,只有功放的屏流变化,那么甲类功放引起屏流变化的是激烈信号过大,造成功放管正栅偏使功放管屏流增加,造成屏压跌落,跌落的电压造成机器增益下降,电压有回升然后再次过激烈电压再降低反反复复,造成大音量时机器有朴朴声。

网友B:
问题是你的电牛力不从心。换什么都不行的。功率不足

网友C:
两级电容耦合,信号相位偏移大,EL34跨导比6P3P高,所以容易发生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级电容耦合,信号相位偏移大,EL34跨导比6P3P高,所以容易发生自激。

海河老师  请指点下我这个菜鸟  我现在没有头绪  该从哪部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河老师  请指点下我这个菜鸟  我现在没有头绪  该从哪部下手?

这个,我只是大概猜测原因。而且您说了,一直没有这现象,最近才有的。  要么就插6P3P用着。

网友D:
两声道同时出现问题还是应该先从电源供电方面检查。先在扼流圈上并联一只200Ω左右电阻试试,如果故障消失、可能是扼流圈磁饱和了。无效再增加滤波电容试试,此时有效一般是电源内阻大。

网友:
与楼上的看法相同,两声道同时低频自激,先检查电源,原来是好的,现在变了再看看元件(大电解)值变小,特别是轻微漏电,阻抗变大等等。帘栅极加退偶试试。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退耦的也加大。另外前两级的供电方式对音质影响不小。。。

网友:
在输出变压器初级,接个茹贝尔电路(2.5K 5W电阻串个2200P-4700P电容,并在输出变压器初级),校正电路的相位差。你这种跨多级的负反馈电路,出现自己很常见。

网友:
同意九楼的说法,应该是自激造成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深夜指导!

网友:
低频自激,多半与电源、退耦不良有关,在这上面做点改善。

网友:
个人觉得电源的可能性大,可以测下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带负荷能力是否足够

楼主:
退耦电容也都换换过了  新的扼流圈还没到货  到时换上再试试  不过EL34B用三极管接法  也不会出现扑扑声

楼主:
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现象照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现象照旧

音量开大过激励了,正栅偏了造成EL34屏极电流增大,电源电压跌落而出现朴朴声。(三极管接法增益低)

网友:
使用电子滤波效果好,可以试一试。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来看,以前是正常的,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应该是整流管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整流管的性能变差,换换整流管看看,另外这个厄流圈也应该更换一个0.3A的,如果不行就按19楼说的办....

楼主:
我准备换电源变压器和扼流圈再试试  估计原先的点牛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你将输出变压器的次级调换下试试。

网友:
拔掉一个声道的管子(轮流拔)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正常现在不正常了?那么原来的功放级切换开关放在什么位置,原来的调试都正常吗?还有近来你又动过什么 ...

原来都是好的  用的管子也是EL34B   最近用转换座接了6P1   把整流管也换成了5Z4   听着也一切正常   那天自己想换回EL34B听  查上管子  整流管换成5AR4   这样一开机后  先听到明显的交流声  后来就出现了开大音量出现扑扑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正常现在不正常了?那么原来的功放级切换开关放在什么位置,原来的调试都正常吗?还有近来你又动过什么 ...

原来一直在标准接法位置   换成6P1也是在标准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一直在标准接法位置   换成6P1也是在标准位置

测量一下EL34的阴极电阻,看看负偏压是不是在规定范围内,调整负反馈微调电阻加深一点负反馈,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EL34的阴极电阻,看看负偏压是不是在规定范围内,调整负反馈微调电阻加深一点负反馈,应该能解决 ...

谢谢  我在想  两个声道都这样  难道两个EL34的电阻都不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的电牛力不从心。换什么都不行的。功率不足

这才是正确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才是正确的答案

  已订购稍大功率电牛   改日换上一试

网友:
我的机也出现过,前级阴极电容电压偏小,25v换到40v就好了

网友:
纯粹瞎搞,2级增益足够,第一级根本不需要很高的增益,拆掉电容,用一个720欧电阻即可,负反馈直接加到阴极,这种电路都是东抄西抄的。

楼主:
电源牛换新换大   扼流圈换新  滤波电容换新   退耦电容加大到20uf都操作了一遍  EL34B插上去用标准接法两声道照样扑扑声  没啥改善用三极换接法没问题   用KT66   350C  6P3P  6P1没问题

楼主:
所以没思路了

网友F:
你试从红圈这两个电阻入手试试,还有68K那个电阻。这个现象我装6P1试过,由于本身电源低我想用小一点的电阻,结果两边都像你说的响,后来换大点的电阻由两声道分离大一点之后就排除了,只不过6N2才得三十多伏,但声音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从红圈这两个电阻入手试试,还有68K那个电阻。这个现象我装6P1试过,由于本身电源低我想用小一点的电阻 ...

好的  试着再查找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没思路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太多,其实你只要增大功放管阴极电阻(增大负偏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太多,其实你只要增大功放管阴极电阻(增大负偏压)就可以了。

试过了  增大到300欧   还是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现象照旧

为何不换整流管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何不换整流管一试?

换了  照旧

网友G:
两个声道同时出现问题,故障点肯定在公共部分,而公用电路只有电源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增大到300欧   还是有

你这样用表测量一下负偏压是多少伏,然后用电压表监视高压,示波器监视功放管栅极,输入信号,慢慢加大信号等于负偏电压,或大于负偏电压,看看电源电压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声道同时出现问题,故障点肯定在公共部分,而公用电路只有电源呵。

  电源部分都换了一遍了  牛的功率都用到175W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都换了一遍了  牛的功率都用到175W了

功放管阴极电阻可以这样试试。加入一点电流负反馈。

网友:
从逻辑上来讲,两个通道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那只能是共用电路的问题。如果说共用电路没问题,两个通道同时产生同样故障的概率太小太小。要不用外加电源试试。

网友:
故障点应该在滤波电容的接地点和阴极耦合电容的接地点上,和电源不发生关系的,还有不要随便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声道同时出现问题还是应该先从电源供电方面检查。先在扼流圈上并联一只200Ω左右电阻试试,如果故障消失 ...

同意这个意见,可以往这方面看看

楼主:
有个怪现象  在左声道的栅极电阻450K上并上个数字万用表  在电压挡位置  故障现象显示  老师们  这个是啥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怪现象  在左声道的栅极电阻450K上并上个数字万用表  在电压挡位置  故障现象显示  老师们  这个是啥情 ...

大功率出现低频自激前级的电压工作点一定要对,有可能前级放大共地干扰引发的,把任意声道的一级耦合电容焊开就知道结果了,也有可能前级供电的干扰造成的。楼主主要查查这两方面吧,我装机也出现过这样的自激,以上两个点排查以后故障消失

楼主:
各位老师  后来我更换两侧音频耦合电容后  恢复正常   换下了黑威马  手头只有红威马了  所以将就着换上了    现在我想请教下  这个黑威马底部为啥是裂开的呢?这个正常吗?

网友:
电压不够?

网友:
洋垃圾出此现象很正常,换个1毛钱的国产的CBB电容肯定比拟的红威马效果好

网友:
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
不到西天取不到真经,不折腾取不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