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进ATS-909,FM正常,AM全无声检修

楼主(2019-06-13):
手上一台机器,有如题故障,请教检修思路,AM模式下显示控制都正常,就是收不到电台,也没有调幅的底噪。

补充内容 (2019-6-25 23:45):
已解决,见5楼

网友:
是灵敏度低还是一点噪音都没有?转换AM模式时噪音有变化吗?AM增益调大了吗?接根长天线试试。
你的资料是哪下的?我也想要。

网友:
    "AM模式下显示控制都正常,就是收不到电台",中放之前的电路应该是正常的。重点检查IC1 TA7758P的第⑩脚,是FM/AM/Mute的切换开关。

楼主:
顶一下,继续求救

楼主:
已经解决:一个过孔腐蚀不通,修复后所有功能都正常了。没有清晰的PCB板图纸无法对应到原理图,貌似是去AM AGC区域的。

主板有不明污渍

擦掉后发现过孔有腐蚀,万用表测量不通

用一根细导体把一面所有线路连接起来

另外一面焊接到最近的一个电阻焊盘

网友:
真厉害 这么一个小孔也发现 我的YB400那时候也是收不到AM,有次到山上我便携式的AM都到很多,YB400久一个弱台太不可思议,我发现SSB被我开了,关了后就收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