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欧平衡输出有没有好的替代方案

楼主(2019-06-14):
手头有台电子管调频收音机,想利用起来,但是网上看了下,600欧姆的监听耳机没有一个便宜的。想问问大家600欧平衡输出有没有好的替代方案

网友A:
据说有一种改变阻抗适应输出的器件叫做音频变压器,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一种改变阻抗适应输出的器件叫做音频变压器,价格不贵。

哈哈哈~~~~!厉害啊!

网友:
动圈咪芯阻抗600欧很多,用它当600欧高阻耳机芯正好,而且它绝对宽频响高保真。

网友:
平衡输出是正反相信号的要被完全利用的话还需要一个音频处理的板子

网友B:
右边红黑接线柱不是外接喇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外接变压器,打开机箱看看,直接接输出变压器低阻4 8 16接头

这个变压器上面没有4,8,16

网友D:
做台平衡输入的推挽机器吧,省了倒相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红黑接线柱不是外接喇叭的?

对,这也是一个外接喇叭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台平衡输入的推挽机器吧,省了倒相级了。

工程量不小哦

网友E:
拉菲尔有款阻抗匹配器型号是B25,能解决你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菲尔有款阻抗匹配器型号是B25,能解决你的问题 。

差不多3K大洋,骚,太骚啦!!

网友F:
找个 220变24V的变压器。把220接到两红的上,24V接8欧喇叭 就行。 音域不太宽,但如果机器好就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 220变24V的变压器。把220接到两红的上,24V接8欧喇叭 就行。 音域不太宽,但如果机器好就能响。

这办法实惠!找个变压器周末实验一下!谢谢!

网友:
手头有一个10W线间变压器,初级620,1250,2500和3800欧姆,3800欧姆接头断了,次级8、16欧姆,初级接1250欧姆,次级为4、8欧姆。初级接2500欧姆,次级16欧姆相当于4欧姆,低频频响改善很多。铁芯已改为顺插,很容易改回去。如果合用,快递费到付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