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QT2 晶体管图示仪如何修?

楼主(2019-06-14):
  公司一台旧的QT2 晶体管图示仪,前几天出现以下情况:

1.调npn档位时;
2.峰值电压旋转按钮,调节电压时,无任何变化;
3.图示仪屏幕上的阶梯信号线不会伸长,或者缩短;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哪里出现问题,如何修?谢谢。

补充内容 (2019-6-14 15:54):
都检查过了,排除接触不良的情况。
我们也试过“PNP"档位,是正常的。
“NPN"档位,就会存在调节”峰值电压“时,无论是增大、还是缩小、任何档位、显示屏的光标都无变化。

网友:
先确定各引线和各个电位器接触良好再说吧。

楼主:
都检查过了,排除接触不良的情况。
我们也试过“PNP"档位,是正常的。
“NPN"档位,就会存在调节”峰值电压“时,无论是增大、还是缩小、任何档位、显示屏的光标都无变化。

网友A:
“NPN"PNP"开关问题。换掉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PNP"开关问题。换掉试一试。

谢谢,我们试试。

网友(2024-01-12):
今天我也收了一个QT2,故障和楼主一样,阶梯信号正常,但调压器无输出,检查是因为调压器输入线断了,重新焊接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