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一个多用途变压器

楼主(2019-06-14):
      儿子在单位捡了一个控制变压器尸体,变压器线包被盗,剩下铁心和骨架,检查铁心骨架没有损坏。铁心是双C型,舌截面积32*65,磁路长度25厘米。重量在3-4公斤分量不轻。线包漆包线估计2斤多,也就卖15块,把价值200多块的变压器损坏了。这种情况在矿井下经常发生,小偷剥电缆速度令人吃惊。转眼之间几十米电缆铜线就被盗走。
      不管那个,这么大的铁心,正合适做一个比较大的变压器。不用花钱。自己一直想做一个通用变压器,没有合适铁心,在网上购买,需要投资不少。没有必要投那个资金。这个铁心正好解决没有铁心之困,准备做电源变压器,电子管输出变压器,扼流圈,通用型。反正是玩,一个变压器做多种用途。C型铁心非常适合,组装简单,空气隙调整简单。
   1.总体设想,铁心除了外形,没有任何技术数据,磁导率多少也不知道,查了一下资料,磁导率在1.0-1.8T之间。截面积取18cm2 。变压器功率在18*18/1.4=230伏安。做了一个初步设计,按电子管输出变压器为主线,兼顾电源变压器,只要变压器绕好,扼流圈自然形成。.
    2.总体设计:确定初级3000圈左右,由多个220伏线圈串联而成,次级圈数在1/20,大约150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每层50圈。分层采用3个次级夹2个初级。有人采用4+3或者5+4,层数越多似乎效果越好,实际则不然,分层越多分布电容越大,反而效果不好。
       3.  先确定220伏圈数,45/BS=45/(1.2*18)=2.1圈。由于没有磁导率数据,暂时按1.2T估计。最后由实验确定。初级按计算数据绕450圈,在骨架上绕好450圈,插好铁心,接电源。测变压器空载电流在90毫安,再接250伏时空载电流95毫安,再接275伏是120毫安。大致铁心磁导率在1.5T。220伏线圈取400圈。当时手中只有0.35漆包线,接近3000圈,应该是7段。为了适应推挽输出,决定取6段,如果空间较大再加绕。初级2400圈。次级在也采用0.35线多股每层绕满骨架留有余量,一层单股绕135圈,3股平绕,每层45圈。
    4.绕制:先绕第一层,3*0.35绕45圈,绕组间绝缘用塑膜牛皮纸2层。初级0.35线平绕400圈,层间绝缘单层塑膜牛皮纸,这样绕三个400圈。绕第二层次级3*0.35    45圈。再接着绕三个220伏线圈。最后绕第三层次级,由于没有粗漆包线,用4mm2电线,剥去塑料绝缘层,用胶带纸卷绕绝缘层。在4,11,18,25圈抽头,对应是2v6v12v15v,其他次级45圈是25伏,也连接。适应做电源变压器多种电压整流。
5,组装:线圈绕好后,空隙不大,就进行变压器组装,装入线包,插入铁心,铁心接触面进行认真清理,用汽油清理端面油污,比较厚的油污用木条清理,注意:绝对不能用金属工具进行清理。组装好后,变压器通电,变压器振动很大,把紧固螺丝慢慢逐个紧固。声音慢慢减小。是否紧固好,用手摸接触面,没有振动,就说明好了。如有振动,说明没有紧固好。
6.测试:组装好后,测量电阻,每一个绕组在12-14欧姆逐层加大,初级串联总电感是40H,漏感40mH,总电阻79欧姆。一小时温升外壳温度是38度。
7.由于当地气候干燥,没有浸漆。
8.附加功能,有时会用低压直流电,加了整流滤波电路,整流管用坏电磁炉整流桥,连散热器一并安装。允许整流电流在10A,滤波电容是680微法耐压250伏。初级接线板用1.5mm绝缘板,钻2.5毫米孔,用2.5平方单股电线制作,线头砸扁。
整个变压器没有花一分钱,因陋就简,能自己制作的绝不购买,尽量利用已有旧货。有一些照片,因为容量大无法上传。待处理后再传。

网友A:
高压设计也很合理,更合理的是0-150-180-200-220-250-280-320-350-380-420-450-480-500-550-600-650-700-750-800-900-1000-1100-1200-1300-1400-1500虽然轴头多但是几乎全覆盖,再来一组0-60-80-100-120-150V的负压绕组可以桥式整流还可以倍压整流,灯丝独立两组0-2.5-4-5-6.3-10-12.6-20V囊括几乎所有管子,最后是独立两组0-2.5-5V整流管用的

网友B:
学习学习版主的宝贵经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可惜技不如人。

网友B:
希望版主多介绍介绍旧物利用方面的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版主的宝贵经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可惜技不如人。

多了动脑子,多动手,未曾动手之前做多种方案,找出最好的办法。这样才能提高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版主多介绍介绍旧物利用方面的经验,谢谢!

好多配件可以自制,能自制的不要购买。用最便宜的零件提高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了动脑子,多动手,未曾动手之前做多种方案,找出最好的办法。这样才能提高技术。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配件可以自制,能自制的不要购买。用最便宜的零件提高自己。

非常赞同!一直利用所收藏的常见电子管动手制作来提高自己技艺。

网友:
另外一个比较 直接暴力的用途就是可以 拿在手里 练臂力

网友:
接入220以后,初级绕组电压是多少?是1440?

楼主:
6个初级绕组是独立的220伏,6个串联是1320伏。做电源变压器情况下,只用一个绕组,其他的绕组悬空。因为串联,总电压很高,为了安全,绕组断开。只有大功率使用时,绕组并联。做输出变压器使用才把绕组进行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设计也很合理,更合理的是0-150-180-200-220-250-280-320-350-380-420-450-480-500-550-600-650-700-75 ...

惊动火星大师。抽头太多,引线麻烦。欠缺是在一组线圈抽55伏110伏两个电压,可以把高压差距缩小到55伏。

网友C:
没有绕线机,只能理论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绕线机,只能理论上学习了。

好多年都没有绕线机,一点也不影响绕变压器,用手绕,就是慢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惊动火星大师。抽头太多,引线麻烦。欠缺是在一组线圈抽55伏110伏两个电压,可以把高压差距缩小到55伏 ...

你这种也不错的,可以组成很多种输出

网友:
再配合多倍压整流电路,CRT显像管高压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也不错的,可以组成很多种输出

分段绕制比一根线绕完有优点,抽头少,组合容易,可并联,可串联,可单用,可组合。谢谢鼓励。

网友:
做示波管电视好得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多年都没有绕线机,一点也不影响绕变压器,用手绕,就是慢一点。

我水平有限,手绕不出,特别是细线。只能佩服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水平有限,手绕不出,特别是细线。只能佩服佩服了!

只要净下心来,慢慢绕,完全可以绕好。

网友:
听版主这些话,初学备受鼓舞。看起来木有做不好,就怕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设计也很合理,更合理的是0-150-180-200-220-250-280-320-350-380-420-450-480-500-550-600-650-700-75 ...

这些电压已经有了,220伏绕组任意组合,接近需要电压,原来两个25伏次级可以串联和220伏绕组组合接出所需电压。至于为什么要用220伏电压分段,为了适应功率较大时并联。

网友D:
还能作胆管输出变压器实验,精妙设计!
我绕过多用变压器,高压组这样设置,方便组合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作胆管输出变压器实验,精妙设计!
我绕过多用变压器,高压组这样设置,方便组合实验

英雄所见相同。这样电压分得很细,抽头过多,应该简化一下,减少一些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能作胆管输出变压器实验,精妙设计!
我绕过多用变压器,高压组这样设置,方便组合实验

8 4 2 1分组独立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相同。这样电压分得很细,抽头过多,应该简化一下,减少一些抽头。

给楼主提个建议,说的不对,敬请谅解

上图是你的手工绕的,下图是近期坛友上的图,看看你的,看看人家做的。怎么说好呢? 首先你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就不端正,这样的东西拿出来,说难听点叫丢人现眼,给人一个玩世不恭的印象,不堪入目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性能,玩玩而已,自娱自乐吧,别发到论坛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提个建议,说的不对,敬请谅解

上图是你的手工绕的,下图是近期坛友上的图,看看你的,看看人 ...

哈哈,污染环境了。

网友:
对事不对人,或者说论事不论人。爱好者自己diy的东西可能外观上不是很美丽(当然了,如果做得很美丽自然更好),但是自己做的东西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用文词说就是敝帚自珍。和坛友一起交流,是很开心的事情。给楼主点赞。

网友F:
刚好,我也有个这样的铁芯,晚天也跟版主学着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好,我也有个这样的铁芯,晚天也跟版主学着绕。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谢谢版主关照.一定努力去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提个建议,说的不对,敬请谅解

上图是你的手工绕的,下图是近期坛友上的图,看看你的,看看人 ...

何必那样苛求呢?能绕出来就是成功,高手多的是,都是从小利巴慢慢变过来的,还是多鼓励,多出主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何必那样苛求呢?能绕出来就是成功,高手多的是,都是从小利巴慢慢变过来的,还是多鼓励,多出主意的好。

手里有4平方和10平方的电线,纯铜,剥去外皮,用胶带缠绕绝缘,非常硬,根本不听话,所以很难看。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里有4平方和10平方的电线,纯铜,剥去外皮,用胶带缠绕绝缘,非常硬,根本不听话,所以很难看。只是 ...

那莫大个铁芯用10平方的线这个难度还是大了点,一般多股并联或者可以用扁铜线成型后套上去就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莫大个铁芯用10平方的线这个难度还是大了点,一般多股并联或者可以用扁铜线成型后套上去就齐了。

有旧的不买新的,不然垃圾越堆越多。虽然外观不美,但性能不差。外面绝缘纸一包,什么都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