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奇怪的五串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2019-06-14):
有一个5串锂电池盒,里面电池串起来只有正负极连接到保护板的B-与B+。第一次见这种保护板,这种板能保护锂电池吗?板的右上角有几个联接点没有使用,也没有注明干什么用的。

补充内容 (2019-6-14 22:41):
这个电池是在论坛上某宝先生那里买的,买了两个,里面电池都坏了,拆开才发现这奇怪的保护板。

网友:
没有一点保护作用的!

网友:
简单的保护板就是检测充放电电流大小的,看板上有两个并联的功率管在B-与黑粗线之间,感觉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但没有办法保护每串的电池啊,怎么能保证每串电池的性能一样呢?

楼主:
确实无法保护每节电池,有过放过充的危害。

网友:
这个好像没法均衡

网友:
某宝买一块带均衡充电的也不贵,这种充电板子对旧一点的电池会加剧某一组老化,甚至冲不满!

网友A:
这是坑人的假货!

看电路分析最多只有整组总电压放电保护。两个并联的开关管看不清楚型号,但按一般MOS功率管设计体内带有阻尼二极管,充电回路是关不了的,电流会通过二极管流动。至于到每串就没什么可说了,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坑人的假货!

看电路分析最多只有整组总电压放电保护。两个并联的开关管看不清楚型号,但按一般MOS ...

充电是非同口的,场管用的是LR8726还不错的,就是没有单个电池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整组充放电保护功能,没有平衡充功能~

也是第一见这种锂电池保护板,不知道是不是右边那几焊点忘记连上电池了?还是就这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是非同口的,场管用的是LR8726还不错的,就是没有单个电池保护功能。

两个LR8726是并联的吧?

听你这么说,图中的红黑细线是充电线了,他们的开关看不出是经过LR8726功率管的,看来只过小功率管了,那充电电流也是2A以下的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LR8726是并联的吧?

听你这么说,图中的红黑细线是充电线了,他们的开关看不出是经过LR8726功率管 ...

确实如您说的那样,就是那5个空焊点的位置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说的那样,就是那5个空焊点的位置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各串电压信号检测输入,但不接也能工作就不知道还起不起作用了。测量各点电压是否各串电压对应,对应的话用线对应连接可能还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里面5个电池,有一组4个坏了,有一组2个坏了。这种板应该用在充电钻的里面,而不是电芯保护板。

网友(2020-09-29):
保护功能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每节电池的均衡功能以及单节电池的检测功能。价格便宜为图省事呗!

网友C:
这板有保护作用的,但保护功能看似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有保护作用的,但保护功能看似不完善

确实,只能保护总电压,单个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均衡充电电路,各电池单元非常短寿。

也是第一次见这种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