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正常了,求帮助。

楼主(2019-06-14):
天热了,打开清理了一下cpu散热片灰尘就不能正常开机了。什么都没动,只是拔下cpu风扇刷了一下灰尘。故障:(组装机}开机进不了win,显示按F1supet什么的。按F1又进入了另一个画面,(见附图)试了半天,选右上角“退出∕∕高级”才勉强进入win系统。可关机再开机又出现先前的情况。有人说可能是设置问题、,可我开机按f2进不了bois,换了键盘也不行。(开机瞬间显示按F2进入)年纪大了,对电脑一知半解。求帮助,谢谢。

网友:
插头插错了,插到主板风扇插座上了,找一下CPU FAN的插座插上去,你应该 插到了SYS FAN上了

网友:
CPU风扇插错了吧。有两个插座。找一下专门插CPU的座子。

网友A:
开机提示 CPU 风扇坏了
只是拔下cpu风扇刷了一下灰尘  ------ 没有接对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提示 CPU 风扇坏了
只是拔下cpu风扇刷了一下灰尘  ------ 没有接对位置吧?

好眼力!这么模糊的图片都能看清。

网友:
风扇位置插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的确是cpu风扇插到主板风扇上了。已经改正确。现在一切正常。再次谢谢各位。这就是粗心大意又不懂英文的后果。(主板风扇座比cpu风扇座还近)

网友:
用微信扫一下翻译

网友:
开机提示 风扇错误

网友:
cpu风扇插错位置了吧,

网友:
CPU风扇插到主板风扇上面。

网友:
cup风扇插反了或者插错位置了

网友:
插反了这样的低级问题应该不会,拿下电池放下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