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1831立体声有噼里啪啦声

楼主(2019-06-14):
近日找出一台建伍A-E5组合音响台机,加电正常收听一切正常,但过了2个小时突然伴随收音传来噼里啪啦的噪声,立体声指示灯也在闪烁,关了立体声后声音正常,不应该是鉴频的问题,收音板是LA1831的,看过板上没有虚焊,是否LA1831不良?

网友:
查看是否电解电容漏液,是否电解液体污染电路板引起漏电所致。

网友:
是鉴频的问题,外围元件电容。我遇到的LA3361  16脚电容短路。立体声消失查一下。不在收音调谐。

楼主:
观察电容周围比较干净,因已听了几个小时故障才出现,我觉得IC问题,故障表现为按下立体声立体声指示闪烁声音伴随咋啦咋啦的噪声,但一关闭立体声就立刻安静声音正常,换IC就比较简单,搞鉴频线圈就比较麻烦

网友:
检查一下450Khz陶瓷滤波器是否漏电,别以为450Khz滤波器是AM中频滤波器,漏电就不会造成FM卡啦噪声,我很多年前就遇上过哦,当然,顺便检查一下10.7M滤波器是否漏电,最好的办法是替换法,不要以为拆下来测一下不漏电就是好的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重点检查立体声解码部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维修过程如下:买了LA1831换上无效,从其他板上拆下10.7M滤波器无效,再换上450滤波器好了,真是奇怪AM的中频滤波器影响到FM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