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二6p3单端关于失真,声音小的求助

楼主(2019-06-14):
先上工作点图

现在声音小且失真,想请教是图上前级第二栅压问题还是功率管栅压问题。又或者是或者是我信号接线问题呢?再有这种电位器问题。
搭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输入线没用屏蔽线?,那怎么可以呀,信号输入到电位器端必须用屏蔽线,且屏蔽线只能在输入端即莲 ...

首先谢谢你指导。我没有用没屏蔽线,不过有铜箔,现在底噪不大,开到最大,声音也很小且失真。想问信号线不屏蔽会引起上述问题吗。

网友:
你的信号源输出电压幅度?

网友:
/

输入串电容输入,1M十500K?太大了,还有几伏电压?250V以下,百多伏都不是间题。我的见解,楼下补充。我认真看了一下电路又没错啊!你定是接错那里了!认真对一下吧。

网友B:
估计线路有接错的地方,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C:
电位器调整时声音有变化吗?如果没变化就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调整时声音有变化吗?如果没变化就是接错了。

调整没有变化,明天在查一遍

网友D:
这个电路一直想做,料都备得差不多了,只差两输出变压器了。

网友E:
这个电路声音不会小!估计是 接错线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真的是接错线了,栅极1k和240k电阻挡住了没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声音不会小!估计是 接错线了!~

是的,接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调整时声音有变化吗?如果没变化就是接错了。

的确接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线路有接错的地方,仔细检查一遍。

谢谢你,栅极两电阻开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栅极两电阻开路了

不客气,纯二声音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一直想做,料都备得差不多了,只差两输出变压器了。

我的弄好了,但是前级栅极那电压左右差十付,一个35伏一个45伏,原件用一样咋差这么多

网友:
估计是 管子 本身的 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弄好了,但是前级栅极那电压左右差十付,一个35伏一个45伏,原件用一样咋差这么多

把两只管换下位置,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两只管换下位置,再测量。

换过了,发现噪音是一个前级管子问题,电压是因为阴极电阻我把510k电阻当510r焊上去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