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充电问题。

楼主(2019-06-15):
以前群里收了个win平板。需要5v2a的小头充电器,找了个断线的小米盒子的充电器,接好后无法充电。又用另一个新的小米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两个小米充电器型号相同,输出电压也都相同(万用表测),为什么接线后的充电器不能充电?请教各位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线材都很省,为了小巧和节约成本,线径几乎没有一点余量。您那断线的是用什么接的,可能增加线阻了,一充电电压降压来就不行了。

网友B:
充电头4线里面还有两根信号检测线.象苹果充电线还内置了检测芯片,非同协议的没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线材都很省,为了小巧和节约成本,线径几乎没有一点余量。您那断线的是用什么接的,可能增加线 ...

使用的是原小米充电线的另一部分。应该不是线租的问题吧,只是原线很长,重新接线后短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4线里面还有两根信号检测线.象苹果充电线还内置了检测芯片,非同协议的没法使用.

使用原充电线,没有看到有检测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