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腾换成固态的感受

楼主(2019-06-15):
  年前把家里电脑换了,因兼容机总觉机箱不够漂亮并且笨重,所以就选择了联想的扬天M4000e品牌机,买的低配置,处理器I3 7100内存4G加机械1T,集显,后来升级了处理器为I7 7700,内存升级为三星16G双通道,显卡技嘉1030刀卡。在该机箱看来所有配置都到顶了。但开机还是有点慢,后来得知本机可以加傲腾,就在某鱼花35元收了一条16G的,装上后速度立马飞起,开机稳定在13-15S 左右,用着还顺手。结果618又撸了三星的500G 的970 EVO PLUS固态,准备体验一下三星M.2速度,这个到目前为止也算是全宇宙最快的民用级固态了,但系统迁移后开机也就是13秒,打开软件速度比用傲腾时最多也快不了3秒的样子,PS、CAD office 2016等,但用傲腾第二闪打开时间和纯固态差别更小,所以我觉的傲腾并不是网上所说的那么不堪。
  傲腾换成固态远没有机械换SATA固态来的明显,应该是傲腾的4K读写方面性能没得说,看来傲腾在4K方面全地表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办公党实用性傲腾绝对的足够,并且傲腾16G目前某鱼才三十元左右一条,一般用足够了,还能做到全盘加速,相当于有了一个几T的大固态,性价比相当高,如果上个32G的话对于一些大一点的软件更有好处,不过32G却贵了不少。稳定性方面,本人办公室也是自己加了傲腾16G,用了半年从没出过一次问题。至于缺点嘛,一是对硬件有要求,二是必须要WIN10系统。
  总之这次花739元买的三星没想像中的惊喜,但既然装机里了就先用一段时间再说吧,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再换回傲腾来,最后附上该次测试用的配置,说明一下,前几天用英特尔760P也测试过,760P的4K性能明显好于三星的970EVO。
主板:联想B250
处理器:I 7700
内存:16G 2666双通道
显卡:技嘉 1030 DDR5刀卡版
系统:win10专业版1803(由原机带的家庭版升级来的已永久激活)
测试的硬盘:西数蓝盘(原机带)+傲腾M10 16G   三星970 EVO PLUS 500G  英特尔760P 512G

970测试速度

970测试速度

三星魔术师测试结果

三星魔术师测试结果

英特尔760P

英特尔760P

傲腾16G+1T

傲腾16G+1T

网友:
这读写速度可以啊,我自己焊的8贴128G在你这个面前就是龟速哦

图有隔壁坛的水印不知是否违规,如违规请版主屏蔽楼层,因这是之前在隔壁坛SSD版块发贴的,这是我隔壁坛的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8071

楼主:
通过这次对比,三星固态连续读写上占优势,但4K性能明显不如英特尔760P,在4K读上连傲腾都比不上,这也是在开机和实际使用过程中区别不大的原因吧,但大数据连续读写方面肯定三星更快,大部分用户来说用处不大,另外三星固态大数据方面突出,小数据不怎么样,英特尔性能相对均衡,不愧为全球芯片大佬,整体更倾向于英特尔,以后不想用三星了。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用傲腾时电脑从休眠到唤醒虽然稍慢,但是听不到硬盘启动的声音,但在用纯固态加机械时则每次唤醒都伴随着硬盘启动的声音。最后一点用傲腾正常使用(比如浏览网页)电脑时硬盘灯几乎不闪,应该是把数据缓存到傲腾内存时大部分时间用傲腾里面的数据工作吧,而用固态和机械时则硬盘灯经常在不停闪烁。

网友:
傲腾便宜得令人太心动了。虽然后来我还是因为不想用 win10 而买了个杂牌的 nvme 专门放游戏用。

网友:
家里电脑好久没开机了,手机离不了手!

网友:
'抽奖中的硬盘

网友:
抽奖还能有中固态的啊。

网友A:
楼主的配置开机速度13秒左右是 用秒表测试的还是软件测试的不清楚。我的台式机是技嘉B75芯片组的主板,酷睿2550K的CPU,两条4g的双通道内存,HD7870的显卡,三星840EVO的硬盘,500W电源。笔记本是thinkpadE540,cpu是M4210,两条4g内存,换了浦科特M6pro256g的硬盘,M840的显卡。两台机器都是安装的WIN7专业版系统。都是SATA3的硬盘接口。软件测试的开机速度都是8秒。所以不知道你的开机速度是怎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配置开机速度13秒左右是 用秒表测试的还是软件测试的不清楚。我的台式机是技嘉B75芯片组的主板,酷睿 ...

这个开机时间肯定不准确 ,我不暂且不管实际开机速度多少,但同一台机同样的系统却可以做参考对比。

网友:
我都不用这些玩意的。SAA 10k 6g的硬盘上8块,做RAID,速度不比什么SSD慢。

网友:
固态固然好,但它的缺点1.价格高,2.寿命短,3.容量小;所以,傲腾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学习了!

网友:
傲腾还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