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安全更换IGBT的方法探讨。

楼主(2019-06-15):
电磁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常方便快捷,深受大家欢迎,但由于厨房油烟,水汽,灰尘多,故障率相对较高,特别是IGBT击穿,有些修起来非常吃劲,更换以后,往往由于有故障隐患,多次反复损坏,后来无意中发现大功率变频器的功率模块也是IGBT,因而想出了用损坏一臂的模块代换电磁炉的功率管,实践中发现可以加热,但模块的温度有些高,

将变频器的模块引到外面

将变频器的模块引到外面

拆机接线

拆机接线

损坏一臂的IGBT和电磁炉的H20R1203

损坏一臂的IGBT和电磁炉的H20R1203

论坛上的高手如云,请各位从这2种器件特性曲线的角度深入讨论一下此类维修的可能性,谢谢。
熟悉了解的高手讲解一下特性曲线

网友:
外接引线对总电感量有影响。多次反复损坏功率管是修理不到病根的体现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引起的导通压降大,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个问题,应该是导通不过。

网友:
弄个600v的可能好驱动一些

网友:
还是扎扎实实的找到病根吧!

网友A(2019-07-17):
我的久阳电磁炉就是老烧功率管,线圈的有一个脚发热很大,黄腊管都烧黑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炸管最头疼,

网友:
驱动信号的幅度/频率/上升特性,igbt的等效电容/散热尺寸等都要考虑是否匹配

网友:
最好更换推动管,不然再换igb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久阳电磁炉就是老烧功率管,线圈的有一个脚发热很大,黄腊管都烧黑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看看线圈是否是铝线的,发热厉害那脚是否是因为铝线氧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