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无线电二厂老红灯两波段797收音机天线如何连接

楼主(2019-06-15):
请教前辈,上海无线电二厂老红灯两波段797收音机天线如何连接的?现在调电位器喇叭有声音,收不到台。

网友:
接两个5/20非地点

网友A:
红灯797短波收音是机内磁棒天线,一般不需要外接天线。

网友:
根据照片上此机的腐蚀情况,线路板漏电的可能性很大。
先在太阳边上晒一下,然后再动手。
要防止温度过高,导致线路板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97短波收音是机内磁棒天线,一般不需要外接天线。

小弟就是想知道磁棒天线的线头如何跟电路板连接

网友B:
以第二图印刷线路板为例,波段开关上排刀脚,左起,四脚中波天线次级线圈,六脚短波天线次级,七脚中波天线初级上端,八脚双连天线连,九脚短波天线初级上端,中、短波两只天线线圈中心一个头均为地端接在双连地端处

网友:
遇到这种状况的机器,首先是清洗,然后才是修理。

网友:
线路板成这样,就是接好了也无法正常工作,应该先处理线路板,最后接磁棒线圈,否则翻来覆去又弄断了。磁棒线圈只要按电路图接可变电容就可以了。次级线圈有一头接到波段开关上。 142124m0v680izkpk80aai

网友:
应该用酒精清洗波段开关,然后用棉签沾上清水洗涤电路板......试试看....

网友:
俺有两台这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第二图印刷线路板为例,波段开关上排刀脚,左起,四脚中波天线次级线圈,六脚短波天线次级,七脚中波天线 ...

请教前辈,这个磁棒天线有几组线圈啊?按您说的4,6,7,8,9五个脚咋还是单数啊?能给我画个草图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抽头的,有抽头就可能有单数,应该不少,磁棒两头都有线头,仔细核对原理图,有图应该好办事

网友B:
印刷线路板图,找到测试线三字下方的黑线狭长方框,框内有二排长方形小孔,就是波段开关脚的插入孔,从左向右数共九个孔,即九个波段开关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刷线路板图,找到测试线三字下方的黑线狭长方框,框内有二排长方形小孔,就是波段开关脚的插入孔,从左向 ...

前辈说的印刷电路板上的波段开关插入孔我找到了,但是对应电路原理图是哪几个点,前辈能否帮标注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