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我有台夏普888放磁带有问题

楼主(2019-06-15):
收音正常,磁带卡2声音失真且很小频普灯也不亮,然后按下高速录音的那个键就出声了,频谱灯也正常闪了,是哪里出问题了,声音感觉有电压不够的感觉,应该是低放前级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有知道的大神望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根据你描述,应该是录放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描述,应该是录放开关出问题了

对的!同意!是机芯内部的录放开关不良,录音机通病.

楼主:
哦,谢谢,是是里面那个长条百爪开关,管录音的那个接触不良了?

楼主:
请问是那个百脚开关接触不良吗?

楼主:
在线等,请问是那个录音的百脚开关接触不好吗?

楼主:
哦,谢谢,是是里面那个长条百爪开关,管录音的那个接触不良了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换了一个了,但问题依然存在,按下高速录音键后声音有了,低音量还可以音质,开大带不动喇叭,感觉快没电一样

楼主:
大神们请再指点一下,你们认为有可能坏的零件,请告知一下,小弟我一个一个换掉,只想修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供电吧,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接下来把所有的开关最好清理一遍,还有各个线路接插头是否松动氧化,这 ...

谢谢,问题已找到,换了一个3.3欧姆电阻和2Ds471好了

网友:
老收录机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