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北京的6米2B的引脚图

楼主(2019-06-15):
说是后面产品6J2B,但是发现内部排列不同,谢谢

网友A:
是一圈8个脚,还是一字排开的?

网友:
:6Ж2Б,一列7脚。6Ж2П 圆圈7脚。都是锐截止五级管。不知6米2B是那种?

网友:
如果是6J2B,那么应该是下面这样子的。

网友:
北京电子管6Ж2Б是59年前的老型号,以后国产化型号是6J2B(拇指管)

网友:
如果是6Ж2Б,那么就是下面这样。

网友:
这种小型电子管,苏联原厂产品,管脚是排成一字,用石墨夹具把烧红的玻璃轻轻一夹密封的。国产产品改为类似小七脚小九脚电子管的盘状管底。早期产品可能也有原原本本按照苏联标准生产的。两种产品电气参数基本相同。管脚排列有别。

网友:
我这里的是北京6J2B

网友:
北京出的6J1B(八个脚)有两种出线接法,不知这6J2B有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圈8个脚,还是一字排开的?

电真空老师,是8脚一圈的那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管子外形和于版主拍的一样,但是观察内部6和8脚相连。和各位老师给的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管子外形和于版主拍的一样,但是观察内部6和8脚相连。和各位老师给的都不一样。

你用表量一下,确认6-8脚是相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表量一下,确认6-8脚是相通的么?

确认是通的

网友:
是不是仿的这种。

楼主:
应该不是的,这种6和8没有相通

网友:
怎么上图呀

网友:
不会弄急人呀

楼主:
谢谢啦,已经摸出来,并且做了一个本振测试,能到130M

楼主:
附上引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