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徒手绕好线圈,变压器

楼主(2019-06-16):
好多朋友惧怕徒手绕线圈,变压器,主要是无法掌握拉力,排列不齐。下面介绍我的一点经验,可以克服以上缺点。徒手绕线圈主要是一只手拿骨架,只能一只手操作,不容易排列整齐,不容易掌握拉力。换手时,线圈松动。要想即绕得平整,拉力合适,可以采用以下办法,骨架要固定,绕好的线圈用皮筋固定好,下面的线圈线空出5厘米,然后乱绕几十圈,右手食指伸进空线里随着线在骨架一圈一圈排好,左手食指控制线圈排列。这样即保证排列整齐,又拉力合适,这种一段一段绕完线圈。注意乱绕时要数好圈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变压器是个技术活,需要锻炼,有了绕线车也是需要锻炼的,开始可以慢慢来,也就是一圈一圈绕,之后速度加 ...

绕变压器也就是个熟能生巧的技术活,只要经常绕,慢慢就好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线圈架子一定要做标准。一个线圈如果架子不方正那么走线也不能做到平整。所以做好一只线圈架多化的功夫。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值得的。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对自绕各类变压器的,心得。另外如果有一台手摇自动排线绕线机那更好。70年代当时同事有一台这个机器,绕出来的线圈确实不错。很让我眼红了许多年。总之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绕好一只各种变压器那是必须的。我現在各种变压器从来不买。都是自己绕的。铁芯到旧机电设备市场去找。一付很好的鉄芯不超过三,五元就解决了。十瓦以下的一元钱就可以了。其实绕变压器也就是一个乐趣绕装,做好绝缘。这里面还有不少门道。值得学习。不然的话。也是在技术上的缺失。

网友:
3楼的包绕的漂亮,鄙视乱绕,连变压器绕不好的就不配玩电子

网友:
手工绕线(细线)先一次性绕满一层,固定线头,手机拍照,放大查圈数并记录,黄色封箱胶带裁剪合适福安度粘一圈。第二层开始。这是我的方法。

网友C:
在废品收购站捡到一个这样的绕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废品收购站捡到一个这样的绕线机

带排线,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废品收购站捡到一个这样的绕线机

你真会捡。

网友B:
绕变压器是个技术活,需要锻炼,有了绕线车也是需要锻炼的,开始可以慢慢来,也就是一圈一圈绕,之后速度加快。当年没有绕线车就靠手工一圈一圈,“全手工”绕制。只是时间长有耐心就完全可以绕出合格的变压器。当电工时,小组里二个大妈绕变压器的速度奇快,她们是专门饶变压器,马达线圈。我因为当电工之前自己绕过变压器但是速度水平都不够,为此遭到大妈的嘲笑。

网友:
这个是个手工细心活,不经常练习,很难绕出好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废品收购站捡到一个这样的绕线机

自动排线机哦,有一个,对于我们这些视力已经不太好了的,确实方便很多。
你的这个加装了电动机么?还是一直手摇?

网友:
哈哈哈,这就是我一直没有下手绕变压器的主要原因,我就感觉我没必要再去修炼“手感”,但是懒惰的性格一直没有将掌握的技术转化成产能。

网友:
好方法。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D:
         曾经手绕过两个电源变压器,这不是什么技术活,只是需要耐心而已!

         不支持手工绕,完全没有必要,没有效率,不提升音响效果,不省线包空间,还有就是,一个简易绕线机才几十元钱。

网友:
计数最麻烦,其他都是小事儿

网友:
我也经常手绕变压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变压器是个技术活,需要锻炼,有了绕线车也是需要锻炼的,开始可以慢慢来,也就是一圈一圈绕,之后速度加 ...

我赞成你的说法 ,绕电机六七年代工厂妇女干这活的不少 ,干的还好,有的老爷们儿真赶不上他们。我就笨

网友:
这个真是手艺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手绕过两个电源变压器,这不是什么技术活,只是需要耐心而已!

         不支持手工绕, ...

我还是小时候(初中)自己手工绕过变压器,后来发现没必要自己绕了,再有耐心也达不到那么高的质量,自己绕的只能凑合。绕细线,有时候有短路就更是抓瞎了。

网友:
这个活不能急,心要静,我的体会是不要让铜线拧劲;

网友:
不用任何工具。单靠双手要绕好变压器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好绕吧。。需要一定手艺。。

网友:
绕变压器线圈架子是必须工整的,我是车床铣床加工出来。

网友C:
真的垃圾废品站捡回来的。许多小的配件也是自己重新配的。
但是比那个手摇那种的绕线机好使太多了。最起码排线是自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的垃圾废品站捡回来的。许多小的配件也是自己重新配的。
但是比那个手摇那种的绕线机好使太多了。最起 ...

不是会捡,是兄弟的运气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会捡,是兄弟的运气好。

没有毛病老铁。最大的爱好就是逛废品收购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毛病老铁。最大的爱好就是逛废品收购站

彼此彼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变压器也就是个熟能生巧的技术活,只要经常绕,慢慢就好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线圈架子一定要做标准。一 ...

严重支持!养牛是玩胆必须过的技能关,会养牛就可能随心所欲了。可惜入门难啊:一难数据计算,二难技术技巧。结果绕出的牛不能干活,杀了又没肉,最后只能丢到角落里吃灰,严重挫伤积极性。如果有热心的老师开个绕牛专贴,我相信很多跃跃欲试的初哥都会进来历练历练的。
期盼ing!!!

网友:
小型变压器初级往往几千匝,徒手排线几乎不可能绕好,简易的绕线机,骨架,木心,线拨子放线架都要事先备好,绕线机要装在桌子上,线越细越不好绕,排线紧而不断并不容易。

网友:
本人同感。
绕线其实就是修行,不能急躁,累了或者质量差就放下,休息后继续。
芯子确实重要,最好是机械加工做出来。
细线(小于0.8)比粗线好做,最细0.12,心平气和可以排线规规矩矩,粗了就不容易处理,尤其1.0以上,好在粗线匝数一般不多。
绕线比较难处理是框架两侧容易形成空隙,需要及时填实。
本人一般每层绕好后涂一遍绝缘漆,这样不需要整体浸漆,只需干燥即可。缺点是需要一次成功。
不主张全手动,一是无法保证质量--松紧程度,排线整齐,二是匝数。三是手动绕线机不贵,配置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