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飞利浦电子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9-06-16):
       大家好;最近我在咸鱼买了一台配件级带调频飞利浦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想修好玩玩,由于该机芯没有电子管我想用国产管子代换【外国管子价格太高】,在网上查了一下,其中有五个可以直接用国产电子管代换,【该机芯分别用了七个电子管   1;ECC85;     2;EM84;      3;ECH81;     4;EF85;    5;EABC80;    6;EL84   7;EZ80】。现在有两个电子管不能直接代换的EF85和EABC80,请问大家;这两个电子管能不能改变一下外围零件用国产电子管代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给个具体电路图。另外EABC80用三个晶体二极管和一个6N2代替可以吗?如果哪位有电路图也请传一份,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EABC80买个美国6T8一样用。没必要改。EF85接近国产小七脚管6K7。要改管座。EM84和EZ80都没有直接对应的国产管。举例EM84,管脚和国产6E2接近,但三极管部分屏极电阻是470k。6E2用100k。不知道哪位大师告诉你可以直接用国产电子管替换的。

网友:
  明智的做法是 使用 原机型号,不要贸然用 其他管代替。

网友:
如果非要用6N2替代EABC80当然可以,只是管座接线需要改焊,6N2半个三极部分屏极和阴极接地做调幅检波,中频信号加到栅极,另外用两个二极管做鉴频。

楼主:
谢谢大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准备全部改用国产电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准备全部改用国产电子管。

静观后果!!!!!!!!!!!

网友:
全部用国产管代替,费神费力,不一定有原来的效果。

网友:
改了机子就不值钱了

网友:
这么干机器就贬值咯

楼主:
谢谢大家,机子本来买的不贵,我觉得花500--600元买原装电子管不如用国产管子代换划算了,再说以后万一坏了也好买配件,贬值也无所谓的,玩的是开心,我买了一位河北朋友自制的调频电子管机芯,感觉灵敏度还可以,国产管子比原装的性能也不会差很多。

网友:
买得起马买不起鞍

网友:
这两个管子不改也行,因为价钱不贵。先不改这两个管子线路,等机器响起来声音没问题再改,不至于出了问题不好找,效率高些。

网友:
问题是买的是一匹死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