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16):
论坛里淘的日立hcp-a6,开机电源灯绿灯闪10几下,灯泡稍微亮一下就灭了,电源灯亮红灯,风扇灯都正常,这是灯泡坏的原因吗
按照网上屏蔽点灯板的方法也是这种情况,求助大神们帮忙分析下,我是小白,第一次
屏蔽的图上红线处

网友:
先换灯泡试试   再解决下面问题

网友:
屏蔽没有用,电路还会检测灯泡的启动电流,过载还是会保护,起不来会有提示灯看看是温度保护灯,还是灯泡故障灯,如果是灯泡故障灯还是换灯泡吧9成

楼主:
已经买灯泡了,现在用普通LED有时候可以开机,亮度不够,在反射板前面放张纸可以看到开机界面,但是有时候也开不了,有时候开不了几分钟就电源红灯闪,等灯泡到了再试试,在这里谢谢楼上两位兄弟了

网友:
应该是灯泡的问题,期待后续

楼主:
灯泡安装上了,国产的,还是原来的故障,开机能看到开机画面灯泡就灭了,电源绿灯闪9下就红灯了,昨天晚上用LED手电还能开机一会,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A:
灯泡是新的吗,二手的灯泡有的机器行有的机器就亮一下保护,要是新的灯泡看一下点灯板,网上查一下短接光偶强制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是新的吗,二手的灯泡有的机器行有的机器就亮一下保护,要是新的灯泡看一下点灯板,网上查一下短接光偶 ...

是新的,不过是国产的,怎么强制点灯呀,昨天晚上用led偶尔出现这种情况,能进系统的时候多就是亮度低,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9-08-06):
这个问题明显不过,绝不是灯泡问题所至?却给很多坛友给勿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