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福禄克17B显示“三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16):
  看机就有一个“三角”,精度功能都正常,就是有这么个三角看着别扭,如果是某功能,也不应该开机就有吧!熊掌找过了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下坛里的大神,这是什么鬼

网友(2019-09-13):
去皮的相当于买菜时除掉箱子重量

网友A(2019-06-16):
是否电池不足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电池不足提示?

不是, 上的新电池,电量充足

网友:
摆渡搜该表使用手册,内有详细说明。

网友B:
Greek character Δ Delta means relative.

网友:
你打开了归零开关,也就是REL开关.这个开关的作用是,当你要极小阻值的电阻,当你先短路表笔时,显示的阻值也不一定是零,这时你安rel△开关,显示就会归零,再测量,显示的就是电阻本身的阻值了!

网友:
按一下rel就没了

网友:
准确应该叫绝对值。

网友:
学习了,平时没注意这个三角形。

网友C:
15B+好?还是17B好?17B带个测头,可以测温度,但15B+带背光,而且显示位数能多点,比如我测锂电池电压,17B显示4.18V,而15B+显示4.178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心纠结的话直接上17B+.

不是,我这两个都有,觉得17B档次能高点,就收起来了,用15B+,看到有人说这个表,就问一下

网友E(2019-07-19):
引用 网友C:
15B+好?还是17B好?17B带个测头,可以测温度,但15B+带背光,而且显示位数能多点,比如我测锂电池电压,17 ...

15B+速度快,二极管档可点亮二极管,电容可测1000UF。17B感觉有点鸡肋,慢、点不亮二极管、有温度测量、频率有但测不了变频器的输出。电容100UF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15B+实用一点。

网友(2019-09-01):
学习了,才知道这个REL是这么用的,可以理解为一个置零键

网友F:
15b+390元贵不。选了半天了,不知道什么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Greek character Δ Delta means relative.

正解!楼主应该找个说明看一眼

网友:
是不是校正电阻档归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b+390元贵不。选了半天了,不知道什么行情。

原装全新就不贵,我买的二手,几乎没用过,成色很新,350元到手,供您参考。

网友(2019-10-03):
引用 网友E:
15B+速度快,二极管档可点亮二极管,电容可测1000UF。17B感觉有点鸡肋,慢、点不亮二极管、有温度测量、 ...

15B可不可以测变频器输出电压?请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