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通电瞬间经常引起跳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6):
开关电源(电动车充电器),至前修过,换过电源芯片,两个大滤波电容换过1个,四个整流二极管换过2个!
是因为啥? 老化? 还是这个电源缺少EMI电路?
如果我加个EMI电路会不会好点?

网友A:
瞬间二线电流不均,侵犯了漏电保护的权益,换一只充电器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二线电流不均,侵犯了漏电保护的权益,换一只充电器就不会了。

1P 普通空开  不是漏电  怀疑是电流过大  之前两个充电器连续坏掉了  现在修好了, 偶尔插电还会跳闸!

网友B:
电容多大? 前面加个NT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多大? 前面加个NTC看看

两个400V  82uf并联的, 我也打算加个热敏电阻试试  这几个充电器实在不怎么样,有的只有保险丝,最好的也就是有个共模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400V  82uf并联的, 我也打算加个热敏电阻试试  这几个充电器实在不怎么样,有的只有保险丝,最好的 ...

充电器好不好跳闸没关系,跟EM也I没关系,就是个冲击电流问题,你的空开是不是临界了,加NTC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多大? 前面加个NTC看看

支持,我也觉得应该是热敏电阻坏了,没有的话加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好不好跳闸没关系,跟EM也I没关系,就是个冲击电流问题,你的空开是不是临界了,加NTC应该能解决

一般都是3-4个充电器同时充电,现象就是近期,先是发现充电过程中,中途会跳闸,用的定时插座,好多次,早晨去地下室发现没电,跳闸了,说明半夜跳的闸,再后来接连坏了两个充电器,现在两个充电器都修好了,偶尔同时通电瞬间还会跳闸!还是怀疑充电器没有完全修好,造成通电浪涌电流太大!

网友B:
充电中间跳闸就不是浪涌电流了,排除一下,真的确认是充电器,要看检查ic,高频变压器,某种情况下导致场管导通时间过长,再严重点就是炸保险ic和场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中间跳闸就不是浪涌电流了,排除一下,真的确认是充电器,要看检查ic,高频变压器,某种情况下导致场管 ...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浪涌呢?  毕竟刚充满的时候,充电器会持续一段时间反复的充电!停一下充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浪涌呢?  毕竟刚充满的时候,充电器会持续一段时间反复的充电!停一下充一下

那个电流不是浪涌电流,无论铅电池还是锂电池,充电过程中电流在减小,即使出现故障导致反复充,这个电流也不大,相对通电瞬间市电通过二极管以及电容的充电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容的ESR,就小多了

这种情况应该检查高频变压器以及驱动IC与场管的驱动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主电容失容,先把两个主电容更换下再说吧

网友:
开关过小或接触不良嫌疑

网友:
十有八九是充电器坏了,导致短路。

网友:
是不是空开坏了,换个同容量空开。

网友C:
我觉得是空气开关有问题,不是充电器的问题。如果充电器的问题,上面的玻璃管保险丝应该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流不是浪涌电流,无论铅电池还是锂电池,充电过程中电流在减小,即使出现故障导致反复充,这个电流 ...

两个电容有一个稍微鼓包,换了后,插电不烧保险了,这个鼓包的,用电容表和万用表测量容量和电容标称容量一致,用ESR表测量,82uf标称容量实测是72uf,ESR值0.5Ω

网友:
充电器容易引起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空气开关有问题,不是充电器的问题。如果充电器的问题,上面的玻璃管保险丝应该烧掉了。

确实烧掉了保险丝,而且还烧了两个二极管,换了保险丝和二极管,再通电立马又烧了保险丝,再检查才发现这只电容有一点点鼓包,换了之后,就正常了。但是,三个充电器同时打开时跳闸了,合上闸,再试又没事了

网友D:
你的空气开关估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紧紧上面的螺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空气开关估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紧紧上面的螺丝看看;

换一个大一点的空开就没事

网友:
空开是多大的呢?

楼主:
三个电动车充电器同时充电,有两个充电器接连损坏,其中一个输出部分一个电阻直接炸飞了,不见了,没有烧痕,输出滤波电容引脚也因为发热导致引脚虚焊,3842芯片也坏了,把这些换好了,似乎能用了,但是,偶尔通电会跳闸,今天早晨发现昨晚充电又跳闸了,拆开发现,保险管炸飞了,输出部分又有一只电阻炸飞了!基本可以断定,就是这只充电器引起的问题,说不定,另一个充电器坏了,也跟它有关!像这种情况还有修的必要吗?这种反复开炸的情况,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空开多次跳闸,已经内伤接触不良打火,再多烧几个充电器也不为过。怎么就不把空开换了呢?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都没有消除冲击电流的电路

网友:
换个新的

网友E:
你先换个正品的正泰空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换个正品的正泰空开看看吧

充电器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网有高压杂波造成的,如果电流质量好点,充电器就算偷工减料,也不至于三个同一时间烧坏。空开也是由于充电器偷工减料,被击穿而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