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收音机遇到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9-06-16):
没有组装完成在调试低放时竟然收到广播声!

网友:
不稀奇!三极管的 PN 结就是二极管,有检波功能

楼主:
没有接线圈,没有天地线

网友A:
低放输入阻抗高,感应到高频信号经三级管检波经放大出声,这个是正常现象,接入电路就好了。

您的收音机做得很不错。那两个金属的东西是自制的变压器吗?

网友B:
比较简洁,很有规范,手工不错。

网友C:
我自制的收音机也是这样,在检波二极管的后面接一根线,就收到了三四个电台同时放音,但是整个电路却收不到一个台,估计是中频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及在电路中的接法不对。

网友D:
纯 LM386 都有人做出收音机来,就是一个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接线圈,没有天地线

接收的应该是本地强力电台吧....这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放输入阻抗高,感应到高频信号经三级管检波经放大出声,这个是正常现象,接入电路就好了。

您的收音机 ...

两个金属盒是磁环绕的高扼圈和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简洁,很有规范,手工不错。

做得一般,还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制的收音机也是这样,在检波二极管的后面接一根线,就收到了三四个电台同时放音,但是整个电路却收不到 ...

能够接收,但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 LM386 都有人做出收音机来,就是一个道理

LM386需要接调谐回路,在没有调谐回路,只有两级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的应该是本地强力电台吧....这是很正常的......

是的接收是强台!

网友:
有过类似的经历

网友F:
也可能电台就在你隔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电台就在你隔壁

真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
这机灵敏度真高

楼主:
能够稳定接收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稳定接收才好!

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稳定接收才好!

说的对

楼主:
有时候随意做的比刻意做的好,需要进一步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随意做的比刻意做的好,需要进一步完善!

嗯呐

网友:
学习了,信号源很强。

网友G:
        这不奇怪,塔吊接一根电线,在泥水地上拖都能收到广播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奇怪,塔吊接一根电线,在泥水地上拖都能收到广播声音。

能够稳定利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