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录放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9-06-16):
请问是不是所有卡座和收录机都有录放开关?
我好像看到过有的卡座没有录放开,那么,是怎么实现录音和放音转换的呢?

网友:
好像看到过有的卡座没有录放开,那么,是怎么实现录音和放音转换的 ------- 实际上这种有,不过不是机械式的而是电子式的录放开关(集成电路电子开关)。
是所有卡座和收录机都有录放开关 ------- 除了不会录音的单放机

网友:
应该是有录音功能的卡座,就会有录音与放音开关

网友:
其实可以用老电视机的AV电子开关做成录放开关 我就是这样干的
还可以用多个继电器替代录放开关 以前修录音机这样干过

网友:
卡座有的,有用电子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