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空心铆钉用什么方法铆?

楼主(2019-06-16):
想不环氧树脂板上打孔,铆上这种空心铆钉做焊脚,用锤子一下就砸扁了.砸歪了,淘宝上有专门的冲子卖,几十块,不是常用不划算,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介绍下,先谢

网友A:
用丝攻的尖头对上去敲一下就裂开了,再用锤子轻轻敲平就可以。

网友B:
帮你顶~兄弟我是来求分的~~

网友C:
我过去是这样做的:
过长的铆钉锉掉一部分(可避免尾部成型时开花) —— 轻敲丝攻类锥体将铆钉尾部扩成喇叭状 ......

网友D:
小时候我是用大钉子的,现在有专用的冲子。

网友E:
小铁棍自己磨一个锥行出来,再一锤子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我是用大钉子的,现在有专用的冲子。

谢谢答复,冲子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钉子尖插进去锤子砸,再用钉子帽摁着用锤子砸

谢谢答复,这方法感觉很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铁棍自己磨一个锥行出来,再一锤子下去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丝攻的尖头对上去敲一下就裂开了,再用锤子轻轻敲平就可以。

谢谢答复,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过去是这样做的:
过长的铆钉锉掉一部分(可避免尾部成型时开花) —— 轻敲丝攻类锥体将铆钉尾部扩成喇 ...

谢谢答复 好像有点长,长了又难铆又难看

网友:
我用錾口榔头

网友G:
那时我捡到一个暖气放气的阀头,一头是比较钝尖头,就拿这个冲开铆钉。之后用一个螺丝,小头那边有个凹陷,铆好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时我捡到一个暖气放气的阀头,一头是比较钝尖头,就拿这个冲开铆钉。之后用一个螺丝,小头那边有个凹陷, ...

网友H:
用一粒大小合适的钢珠锤一下,再锤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粒大小合适的钢珠锤一下,再锤平就好了。

这方法可以一试,谢谢

网友I:
我是在维修汽车店那找一个报废的汽门,用角磨机切掉气门头,把汽门柄夹在手枪钻上,启动手枪钻,用角磨机将柄的一头磨出一个锥度,用此当冲子。

网友:
找找身边锥形的东西或者自己磨一个(夹在电钻上磨)。

网友J:
用大铁钉,锉出或者磨出一个90-120度的锥头,就能冲空心铆钉了。

网友K:
用车床加个一个有坑槽的圆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车床加个一个有坑槽的圆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在维修汽车店那找一个报废的汽门,用角磨机切掉气门头,把汽门柄夹在手枪钻上,启动手枪钻,用角磨机将 ...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大铁钉,锉出或者磨出一个90-120度的锥头,就能冲空心铆钉了。

网友L:
用十批冲开叉,再用榔头敲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用过,没问题

网友:
用中心冲。某宝搜下,有的只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兄弟我是来求分的~~

你这属于明显的灌水,不怕被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十批冲开叉,再用榔头敲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用过,没问题

冲得开叉了很不好,还影响彼此之间的间距。要用带圆槽的尖头冲子,可以把多余长度的铜皮收缩成一个很好的圆形。
以前要自己做,现在应当买得到。

网友:
都是砸开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一粒大小合适的钢珠锤一下,再锤平就好了。

钳子上吸附一块强磁,再用磁化的钳子吸附合适的钢珠,

网友M:
有一种带螺丝的射钉枪子弹,头是圆锥的,正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一种带螺丝的射钉枪子弹,头是圆锥的,正好用。

谢谢解答,手上没有这种射钉,我用6mm丝锥代替,

网友N:
感觉应该有专用的工具, 横截面可能像喷泉那样, 先将铆钉末端轻微扩孔, 然后利用环形的凹槽导向作用, 将铆钉一边外翻一边下压, 最后形成如图所示的形状. 整个铆接过程中铆钉的任何部分都不发生撕裂.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结合大家的方法,现在我已经完美解决,首先要选择长短合适的空芯铆钉,用丝锥轻轻砸几下,让铆钉口翻边,然后用自制的T型冲子砸下去,铆钉眼完好,铆钉口也不分裂。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应该有专用的工具, 横截面可能像喷泉那样, 先将铆钉末端轻微扩孔, 然后利用环形的凹槽导向作用, 将铆钉 ...

感谢解答,宝上有专用工具和您制图是一个道理,最便宜的28元,一个冲子不划算,

网友O:
φ4-5mm水泥钉一枚搞定!先轻敲水泥钉将铜铆钉撑开四瓢,然后一锤子砸下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O:
φ4-5mm水泥钉一枚搞定!先轻敲水泥钉将铜铆钉撑开四瓢,然后一锤子砸下去,搞定!

水泥钉要把头磨圆,效果很好。

网友:
找个钉子磨一下

网友:
用比较大的铁钉,可开成3-4个分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觉应该有专用的工具, 横截面可能像喷泉那样, 先将铆钉末端轻微扩孔, 然后利用环形的凹槽导向作用, 将铆钉 ...

用版主推荐的这种工具冲出来的铆钉才是完美的,钉子一类冲的比较难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拉铆钉,还有一个拉杆,穿进去,用液压拉杆工具拉一下,就铆上

网友(2019-07-29):
在詹耳那买过两套,冲。

网友:
DZ47那种小型漏电保护器,漏电单元里有个跳闸用的电磁铁,它的活动铁芯拿出来也很适合干这活

网友:
空心铆钉徐了专用工具外,还要注意铆钉尺寸,孔不能偏大、出孔不能太高。

网友:
不是有专用工具么?中间突出的那种?

网友:
一毛一根钢钉稍磨一下搞定

网友:
先用小的圆锥形的扩孔,然后要凹形的螺丝或冲子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