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海牛接线板改装可控硅调压插座

楼主(2019-06-17):
全面施工图
细节1
细节2
细节3
外观1
外观2

然而做完并不敢上电 万一爆炸呢

原理图

楼主:
采用3个插座调压,3个不调压设计

网友:
户外无人处,戴着头盔,试机

网友:
办法不错啊,晶闸管应该再大一点,防止插进了大功率电器时炸掉。

网友:
晶闸管应该再大一点,加强散热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调压器,对收音机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调压器,对收音机干扰严重!

对电路干扰应该也严重,简单的电路应该过不了电磁兼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路干扰应该也严重,简单的电路应该过不了电磁兼容性

是, 用双向可控硅还好点!

网友(2019-08-17):
试过可以正常调压或调速吗/

网友:
这种斩波带感性负载有噪声,比如风扇。控制程度越深,噪音越大。

网友:
给电烙铁调温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触发二极管?

被发现了,好像是需要那个东西,不然控制有点问题

网友:
内部空间狭小,散热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