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7型万用表如何调整精度

楼主(2019-06-17):
47型万用表调整精度,是先调整交流当还是直流档 还是先调电阻档?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校表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676

非常感谢!。。。。。。。。。。。

网友:
这表很可能是表头灵敏度比实际的高,建议加磁短路铁片解决。电阻不要动,一般误差不大。

网友(2019-09-19):
先调整直流档50UA

网友:
先直流电流,后直流电压。

楼主:
表已经调报废了,封贴!

网友:
怎么可能?表头调坏了?

网友:
八成忘了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