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500型万用表调整精度

楼主(2019-06-17):
500型万用表调整精度,是先调整交流当还是直流档 还是先调电阻档?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电流档是基础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流档是基础档吧

现在是不知道怎么调 越调越乱,好像互相牵扯,

网友:
调整精度要以直流50微安电流档为基准,只要调好这一电流档,其它档电路元件没问题的话表的精度基本上就准确了,如果别的档有偏差则要测试调整相应的分压分流电阻。

网友:
首先将直流50微安档调准,再条其它电流档,再调直流电压,电阻档,

网友:
先直流,从最小量程的调起。

其实你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首先调整表头各种参数是否准确,确认后再依次调整最小直流电流,电阻,电压等各档。最后再次统调确认。

网友:
调表不是调“准确”而是要误差最小,所以你的基本档50微安调成49.5-50.5之间的某个值,使各挡的误差都能合格或者误差最小。

网友:
我的表从来没有调过,不需要那么精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