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洋2429H音量开大时有自激啸叫,查找哪里?

楼主(2019-06-17):
音量小时正常,音量接近最大时有较高频率的啸叫。通常检查顺序是先查哪里?谢谢!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A:
麻烦,最怕无声

恰恰相反,我倒是认为完全无声这种故障最容易修复!

网友(2019-06-17):
录放开关,转换开关。

楼主:
奥,还以为是电容一类的。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还以为是电容一类的。谢了!

先别说谢,你修理好了再说,我记得是这样,都30多年前的事了,也许会记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还以为是电容一类的。谢了!

几十年的老收录机了,清洗开关这些是必要的,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检查一下功放集成电路的反馈电容和消振电容,这些电容容易漏电变值!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提示

网友A(2019-11-21):
麻烦,最怕无声

网友:
收音,录放,无声,注入音源有声

网友B:
"啸叫’声往往是录放开关接触不良,录放开关处在半录音状态,"啸叫’声只是喇叭播放的声音传到话筒里造成的。清除录放开关问题能解决最好是更换18脚录放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啸叫’声往往是录放开关接触不良,录放开关处在半录音状态,"啸叫’声只是喇叭播放的声音传到话筒里造成的 ...

我的收录机也是这个毛病,去试试,感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