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大家都用什么管子推2A3?

楼主(2019-06-17):
如题,翻阅了不少帖子,资料。无非就是几种,6SN7、12AX7、12AT7两级推,亦或者海版的6J9、717A等一级推。两级推有人说动态不行,6J9有人说增益不行。本人穷啊,又要上班,没有那么多银子供给实验,大家给出出主意?我的目标是,成本500块,听到2A3之声 目前已经做了一个小前级,马上竣工,过几日发帖

谢谢坛友呀~

网友(2022-09-08):
用DN2540直接推,注意散热即可

网友:
千万不要用6S6一级推,因为太轻松了!

楼主(2019-06-17):
太喜欢6J9推2A3了,成本低,管子小巧,而且是海版设计的,质量肯定信得过,比什么大师的电路肯定好不少。可是有坛友反映增益低,这个影响有多大?感谢坛友能解答。

网友:
6J9推2A3肯定靠谱,版版的方案怎会不好,就是大小差距悬殊,搭配不太好看,我做2A3用的古典管,比如6G2P+27号(用国产6C5P或6N8P一样),一级57号,77号,6C6(这三个基本上就是6J7G了,用国产6J8P也是一回事),国产小管子的话6J几的基本都可以,或者两级三极管亦可

网友:
龙壕说的很全面了。权威是必须的。

网友:
银子自己兜里,手长在子己身上,想怎么就怎摸

网友:
2A3栅负压很高,需要输入电压也很高。一般一级放大有点小,需两级电压放大,一般管子只要屏极电压在200伏以上就可以推动2A3。

网友:
一级五极管放大增益有些偏低可以使用两级三极管放大或是一级五极管加上一级三极管直藕就可以了,五极管味道好三极管噪声低失真小看你的取舍了,再说管子在整机当中占据的比例并不大主要是套牛自己就占据60%

网友A:
没银子还是海版靠谱!

网友B:
两级推,是最不可取的办法。

这里首先说并无其他贬低之意,只是从理论角度说。

两级推 ,最后的输出信号与输入是反相的,如果想保持同相,就得把输出变压器初级P无论、B端反过来用,无论多高级的输出牛,都是默认P接管子屏极,B接电源的。很多人认为 倒过来用只是相位的颠倒的问题,其实不是,只要P、B反过来用,真个牛的特性会明显变差。

6J9在输入1V时,可以输出60V±5V的信号,说推不动的,那是不会看示波器。

还有,500块钱够呛,一对管就300多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银子还是海版靠谱!

  对,若干年,我一直在秘密收集散布于江湖中的 打狗棍、降龙十八掌秘籍和 大还丹。

网友:
6J9是高夸导宽频带五极管用其推2A3是妥妥的。只是对制作工艺要求较高,否则会引入噪声。

网友:
和6J9叁数相近的有西电404A,西门子的三DA,都可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级推,是最不可取的办法。

这里首先说并无其他贬低之意,只是从理论角度说。

海版您指教的:
两级推2A3 ,最后的输出信号与输入是反相的,如果想保持同相,就得把输出变压器初级P无论、B端反过来用,无论多高级的输出牛,都是默认P接管子屏极,B接电源的。很多人认为 倒过来用只是相位的颠倒的问题,其实不是,只要P、B反过来用,真个牛的特性会明显变差。

为了用2级推2A3、还不使输出牛的特性明显变差,输出牛原来的 P和B引线照样接默认的P接管子屏极,B接电源“不变”,而改变 输出牛次级2根引出线的接法(对调次级绕组引线),为此以解决【颠倒输出牛的相位问题】

请教海版 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版您指教的:
两级推2A3 ,最后的输出信号与输入是反相的,如果想保持同相,就得把输出变压器初级P ...

  这样做除非 你的输出牛是只有0~8 没有4欧的。

问什么呢?因为告诉你个秘密 ,2A3和300B要性能好,同样是要加环路负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