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911更换开关导致电池发热故障

楼主(2019-06-18):
因为原装的滑动开关灵敏度极差,所以从某宝淘了几个小开关,谁知道新的开关比旧的大一圈,最后强行扭曲针脚焊接正负极和固定脚,焊好后放电池开机,没声音,没过1分钟电池发烫,赶紧拿掉,更换开关失败。
请教各位老师可否不要开关,直接将开关处的正负两点直接焊一起?如果不能的话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改造一下,感谢!

网友:
原装的滑动开关灵敏度极差?

网友:
不值多少钱,买新的。

网友A:
建议:
返厂维修。
德生维修费用很低,不会高过快递费。

网友B:
强行安装造成短路.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行安装造成短路.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啦.

就是不知道该检查哪里,新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返厂维修。
德生维修费用很低,不会高过快递费。

自己弄,顺便学习,返修简单了,但学不到东西

网友C:
电池发烫,肯定是短路了噻,检查短路的地方,处理一下就OK了。
如果实在不会弄,把机器寄回德生原厂,德生售后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发烫,肯定是短路了噻,检查短路的地方,处理一下就OK了。
如果实在不会弄,把机器寄回德生原厂,德生 ...

好吧,再看看

网友:
把新买的开个拆下来,将旧的开个拆开清洗一下装回去,看看电池还热吗?有声吗?用万用表测一下总机电流,正常应该在20mA左右,如果过大应查找短路部位。

网友:
修过,拆下开关,彻底请理,要手轻仔细,装回,至今好用。

楼主:
多谢各位,还是慢慢摸索吧

网友:
原来开关是4个脚的 其中一个是空脚 分清楚开和关分别是连哪个脚

网友:
1-3 2-4 X=X 1-2 2-4

网友:
你的机器原来不可能短路,是你替换开关焊错头了,造成的严重短路,好好检查后,重新仔细一对一焊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