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间数据互联,差别多大?

楼主(2019-06-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没有设备参数怎么知道速度?固态?机械?什么网卡?USB2.0?USB3.0?
固态硬盘如果是M2接口的两个互拷可达千兆,sata3的400M-500M,机械硬盘一般百兆,
局域网,百兆网络一般10M左右,千兆网络一般100M左右,
USB2.0几十兆USB3.0几百兆,但要受设备速度限制还有硬盘速度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备参数怎么知道速度?固态?机械?什么网卡?USB2.0?USB3.0?
固态硬盘如果是M2接口的两个互拷可达千兆,s ...

非常感谢2号楼主您的分享撒

网友:
两台电脑间通过USB数据线互联进行硬盘数据对拷是否可以操作不知道。一般是通过网线相互连接(网线的接法跟常规接法不同)或者通过局域网路由器连接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进行不同的设置完成共享连接后进行数据转移。数据的传输速度跟机器的硬件配置,硬盘类型,硬盘的数据接口类型,硬盘的性能等都有关系,相应的一些传输速度可以参考2楼的描述。

网友:
推荐用网线,直接复制,千兆网络最高 110M/s,非常快。usb 哪怕是固态硬盘再快也得拷两次

网友:
某宝买一对万兆网卡+和万兆的电缆,速度受限于你的硬盘,但是价格小贵。如果板载千兆网卡,网线直连也比一般的优盘快好多,胜在价廉,就算加个千兆网卡也就几十块。
如果只是临时用一次,拆下硬盘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