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万用表电流档误测电压的试验,大家给出个方案

楼主(2019-06-18):
我目前计划了两套方案
1.直接电流档捅220
2.400V  大电解电容充电,然后,万用表电流档捅电容

哪种安全合理? 效果好?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没意义。曾见一哥们儿用MF47电流插孔量380V相电压,指针表当场炸了,还好人没事儿。

网友:
你先把表打开看看评估下风险,不看表这风险评估不出来,如果有完善的保护,第一种可以一试,第二种意义不大

网友:
补充下,第一种也要在插座前加一级空气开关,模拟时断开开关连接万用表,再闭合开关,我这么干过,测试采样电路的保护效果,如果有绝缘手套,护目镜最好也戴上

网友:
如果有条件还可以用示波器抓采样电阻上的波形,这个实验不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有完善保护,浪涌电流对采样电阻也可能有影响,业余条件下也只能这么评估了

网友A:
这么做缺点就是比较废保险丝10x38的国产怎么也得2,3元,因为是ac要多试几次才能碰上峰值,但评估过就有把握替代原装保险了

要是表设计就不行那就别玩命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
等不到结果,楼主被爆炸声吓傻了。

楼主:
让你们这么一说  我都害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缺点就是比较废保险丝10x38的国产怎么也得2,3元,因为是ac要多试几次才能碰上峰值,但评估过就有把 ...

表肯定要用最普通的830了,主要是想看看不小心捅了电流能烧成啥样!之前有一块9205没有保险丝,捅了后烧了铜箔,但表没坏,但很多人捅了后,表坏了,就是想看看到底最容易坏哪些地方!

网友:
养成良好的习惯比什么都重要!这么简单的仪表操作都弄错,许多复杂的仪器仪表又该如何!

不过还是给楼主一个建议,使用语音提示电表吧,大凡电表打到电流档,仪表就高声提醒楼主。

网友B:
以前的老表有用类似“过流保护”的机构;电流大“跳闸”;沈阳产的 51 型(仿制英国的表)老表就有这样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老表有用类似“过流保护”的机构;电流大“跳闸”;沈阳产的 51 型(仿制英国的表)老表就有这样的机 ...

那是普通过载,指针表的电阻和电流档直接捅220准玩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肯定要用最普通的830了,主要是想看看不小心捅了电流能烧成啥样!之前有一块9205没有保险丝,捅了后烧 ...

那你还是别做了,一块表不算啥,把自己伤了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肯定要用最普通的830了,主要是想看看不小心捅了电流能烧成啥样!之前有一块9205没有保险丝,捅了后烧 ...

要做这实验最好用福禄克,最少也得优利德

网友:
不建议这样,没有意义,我的386万用表当年晚上没看清误用250ma电流档测量220,结果噗的一声保险烧了,电流档一个21.6欧姆的电阻烧了,保险丝有时候反应慢。当然现在感觉应该好一些的快融保险应该能保护好万用表吧!

网友:
万用表电流档误测电压的试验??
如果没看错,您这是想拿万用表做引信试验吧,先做好安全防护,不要造成终身遗憾。电流档位越高(比如5A档)效果越好!
祝成功。

网友C:
没事,干就行,我的福禄克17B不小心测过两次,咔嚓一下,里面的保险就烧了,那个保险30元一个,其它的没影响,表笔头打坏了而已,磨磨一样用

网友:
楼主想法很奇特。

网友:
几十年前见过电工用指针万用表电流档误测量相线电压,万用表的塑料面盖直接飞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干就行,我的福禄克17B不小心测过两次,咔嚓一下,里面的保险就烧了,那个保险30元一个,其它的没影 ...

的确用福禄克做这个实验最安全,用空气开关合闸还能避免表笔熔融

楼主:
这表保护电路只有一个保险丝,其它啥也没有!我真担心它的生命安全,估计可能烧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