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适配器改8.4V遇到怪现象

楼主(2019-06-18):
想改成8.4V的把次级线圈拆了接近三分之二,TL431取样电路未改输出电压依然是24V,取样电路改了后输出电压为9.2V,有一个现象只要万用表表笔一碰取样电压端输出电压就一直跳不能稳定,要断电重启才能恢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高压侧芯片,什么型号的芯片?

电压取样部分

整个适配器电路很简单,但是变压器工艺很好初级分段绕制,次级夹在初级中间,初次级间用铜箔作干扰屏蔽,磁芯外也用铜箔作了屏蔽

已经弄挂了两个了

网友A:
OB2263  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2263  不要折腾了`````````

说下原因,这芯片是定压的吗?

网友B:
估计是变压器没改好。同名端搞对没有?辅助绕组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2263 的PWM开关频率由外部编程并只能在小范围内调整。覆盖自动的自恢复功能,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OCP) ...

输出电压是可以调到8.4V,就是输出电压低于9.2v时万用表表笔一碰取样电压端输出电压就跳动,输出电压低于9V时表笔不碰取样电压端电压也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变压器没改好。同名端搞对没有?辅助绕组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

变压器绕组接线没有问题,同名端不对不会工作的,辅助电压倒是没有测

网友D:
改8.4V是为了充两串锂电吗?现在有专门充8.4V锂电的芯片和模块,才几元钱,改开关电源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8.4V是为了充两串锂电吗?现在有专门充8.4V锂电的芯片和模块,才几元钱,改开关电源很麻烦的

你说得对是给两节锂电充电用,有保护板没有合适的充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降低以后,取样电压也相应改变,反馈电压也随着降低,使得PWM开关频率降低,由于OB2263的设定, ...

非常感谢你!我参照你的建议试试

网友:
把次级线圈拆了接近三分之二.搞准确的2/3,应该没问题。我看到那个输出电容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参照你的建议试试

不仅光耦的供电电阻要改,某种接法的情况下,431的供电电阻也要减小。

TL431最低稳定工作电流1mA,您由24V改到8-9V,不改431供电电阻的话,可能会造成流过431的最低电流小于1mA,431工作状态不稳定,输出也就不稳定了。

上两个图供参考:

两个图中红圈中是光耦供电电阻,篮圈中的是431辅助供电电阻。

以第一个图为例,先说R7,图中可看出不同输出电压下阻值差异很大。这个电阻的阻值与原边IC有关,一般设计电流在5-10mA。您这种情况,可先测量未改电源上R7的阻值和压降,算出原设计电流Ir。
再测一下431的压降V431,改后R7上的压降应该是:Vr=8.4-V431-VD    (VD是817发光管压降,取1V吧)

这样可大概计算出R7阻值=Vr/Ir

再说R9,有的电源R9上端是直接接在“+”输出上的,如果您的电源也如此,R9也要减小。计算方法还是按上面的思路来算,保证改后流过R9的电流不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仅光耦的供电电阻要改,某种接法的情况下,431的供电电阻也要减小。

TL431最低稳定工作电流1mA ...

首先非常感谢你!解答得这么详细,通过计算未改前取样电压2.468V,我参照你的方法试试看。电路图是照原电路板上绘的

补充内容 (2019-6-19 09:16):
R1δ0.61V1.19mAR314KR10.1-1.1V0.2-2.1mA7.7-8.4V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仅光耦的供电电阻要改,某种接法的情况下,431的供电电阻也要减小。

TL431最低稳定工作电流1mA ...

补充的的内容成了乱码,那就重新回复版主,测了我图中R1上的电压未改时0.61V,计算得到的电流为1.19mA,把取样上偏置R3改为14K后输出电压在7.7-8.4V之间来回跳,R1上的电压在0.1-1.1V之间来回跳,计算得到的电流在0.19-2.1mA之间变化,这样看来最大电流满足了TL431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解答得这么详细,通过计算未改前取样电压2.468V,我参照你的方法试试看。电路图是照原 ...

R4、R5不动的情况下,上分压电阻R3应改为12.8K。靠规格,大概是12.7K的贴片,或在R3上并联一只17.4K或17.8K的贴片也行。分压支路电流大概0.5mA,应该没什么问题。
或者取消R4,将R3换成13.3K贴片。

R1的阻值看着有点怪,按说不应该这么小。
R6、C1是调环路用的,应该接在431的K、R之间,不是您图上的接法。(R1按需求改好后如果还有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可以适当调整R6的阻值)
您再仔细跑跑线路,是不是哪里有疏忽?

或者干脆别算了,试着来吧。输出电压降到8V左右,R1阻值怎么着也要降低一倍以上,您把R1吹下来实测阻值,先换个1/2阻值的电阻上去试试,看情况再逐渐减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R4、R5不动的情况下,上分压电阻R3应改为12.8K。靠规格,大概是12.7K的贴片,或在R3上并联一只17.4K ...

多谢版主关注!R6与C1的接法是我画错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辅助电压不够,未改时辅助电压25V,增加辅助线圈圈数从原圈数16匝增加到23匝,现在可以稳定输出8.5V,辅助电压12.5V,取样电路就只改了上偏置电阻R3,在原47K的电阻上并一个20k精度5%的电阻,其他电路未改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关注!R6与C1的接法是我画错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辅助电压不够,未改时辅助电压25V ...

恭喜折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折腾成功。

没有版主与大家的帮助分析是成功不了,再次感谢版主,感谢大家!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2019-10-0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参照你的建议试试

OB2263芯片不错的,我现在正在用,外围元件少的不能再少了,简单的6个脚(8脚有2个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