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无地线差别到底有多大?

楼主(2019-06-18):
按住2楼,窗外树顶甩上的电线作天线,十米多点,磁环矿机。一楼是菜地,不想大动干戈挖深,电线影响楼的外观,值不值得弄地线呢?请对比过的说说,谢谢!

网友A:
我的地线是接防盗窗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天地线,对矿机要求低的多。
家里220V的地线就可以用

家里220V的地线(零线)不可以作为矿石机或各种收音机的地线使用!

如这样使用,当220伏的零线发生断路(如零线的保险丝熔断)时,220伏的相线就有可能通过其它用电器连到矿石机的接地端子上,发生触电.

网友C:
有天地线,对矿机要求低的多。
家里220V的地线就可以用

没有天地线,信号强OK。 没地线用大环做的好也可以

无源、无大环天线、地线是追求的目标

先不在家里拉地线,在菜田里接地线试响了,再去了地线不就是很简单的对比?

网友:
弄一个,水管,暖气管都可以,煤气管不行。良好的天地线是接受的保障。用10毫米以上长1米的钢筋砸到地里也行。

网友:
我自己的经验,也天线相比,好的地线更重要。如果没有天地线,距电台距离又比较远,大环天线做的再好也没有,基本收不到电台。你楼前的菜地真是非常好的条件,买一根1米-1.5米的三角铁做的专用地线,挖个坑埋入地下2米以上,记得加2-3斤盐降低电阻。这样你的天线就可发挥作用了。

网友:
矿石机的能量完全靠天地线接收,所以,在弱信号和远台接收的情况下,有地线效果要好得多。能采用尽量采用。信号强时,地线省掉也可以,但一般来说,有地线效果更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用鋼千铁棍的问题是,不知道地下有无水管,打穿了麻烦大了。开挖动静又太大,所以要看看值不值得下功夫。我目前已经有十微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220V的地线(零线)不可以作为矿石机或各种收音机的地线使用!

如这样使用,当220伏的零线发生断路(如 ...

抱歉
谢谢提示
我忘记说明是临时试机,成功了想长期使用必须独立按接地线。
我在市内顶楼,不便按独立的地线,
上次试过最简单的矿机,天地线是一样不能少,地线好像还很重要,天线高点低点变化很小。不接220V的地线马上无声。

一般不会零线串保险丝或独立的断路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220V的地线(零线)不可以作为矿石机或各种收音机的地线使用!

如这样使用,当220伏的零线发生断路(如 ...

这里你的概念有点错乱 ; 电力系统中有两种接地系统,在一个小区电力变压器次级系统,只能用其中一种.

【一】 ; 接地保护系统 ; 这种系统保护能力差,在中国绝大部分先进地区已淘汰,这种系统零线与地线是分离的,

地线是没有保险丝的.零线在每户的刀开关或许有保险丝,但其实根据【安规】这零线的保险丝必须远远大于火线

的保险丝,以使不论在任何短路事件中,火线保险丝优先断
.或零线可用导线作双刀开关保险丝位的连接才正确,两条保险丝

相同这种广泛接法,是违反【用电安全规定】有关条文的.

但这种系统的地线是与零线分离的,用作矿机地,一般来说是可以的.而零线绝对不可以用

【二】 ; 接零保护系统 ; 现广泛应用于中国各地城市农村,这种系统保护能力强.一旦出现漏电,短路等各种情况,能瞬间驱使空气

开关跳闸,火线保险丝瞬间熔断.这种系统零地线在某段线路是同线的,并且规定实行多点接地,在家庭中设有等电点.因此,这种

系统的地线亦可用于矿机,而这种系统的零线,仍不可用于矿机

网友:
用水管做地线就很方便,前提不是塑料水管

网友:
用家里的220V的地线听矿机噪音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地线是接防盗窗也不错。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谢谢了

网友:
我用楼房零电位点做地线.现在矿机1200uA.高音喇叭放音.250平方无收听死角.记录级别.拿下地线无声

网友D:
我有3根地线,5根天线。用同一地线可以测出不同天线的好坏来;反之,用同一天线也可以测出不同地线的好坏来。而且还可以测出天线和地线谁的作用更重要来。你可以试试,多做几种选择。就会搞清天地线的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3根地线,5根天线。用同一地线可以测出不同天线的好坏来;反之,用同一天线也可以测出不同地线的好坏来 ...

实践出真知,天地线是硬道理。在同样的天线情况下,只有最接地气的地线才有佳的效果。去掉了地线,效果相差很远。

网友(2019-08-11):
无地线不是问题看看天猫矿石机产品卖点火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地线是接防盗窗也不错。

我试过了,和接自来水管类似

网友:
有地线效果好是一定的。我用煤气管道,铁管的,自来水管早换塑料的了。

楼主:
我再次试了3DQ矿机无天线专门线圈,接上地线,声音无变化。是否要加绕天线线圈才有效果?

网友(2019-09-10):
这种简单电路,只要试验试验就行了,实践出真知,直接实践比问来问去问不出结果要有效。